[电脑] 0技术维修 映泰H77S主板

楼主(2021-05-12):
起因:朋友的B75-IE35主板经常掉设置导致无法进入系统 排除电池问题
经商讨决定换主板 然后装上这块主板 开机 一股MOS管烧焦独有的味道飘了出来 第一反应是CPU挂了
拆掉散热器摸了一下CPU 凉的...... 顺着气味找到了烧焦的MOS管 还有点温度 再摸一下电感 也是凉的
换回原来的B75主板 它亮了......
最后还是换了B85-IE35+E3 1220V3
烧坏的管子NIKOS P0903BDL 输出脚都烧变色了 找一下料板 没有相同规格的 再看桥供电的MOS 型号一样
搬过去 桥供电就在狗都不修的技嘉料板上拆个规格较低的K4212 对付桥的功率 应该够了
量电压 正常范围
用AIDA64烤个机 没糊味了
主板和CPU的快递到了 当晚过去帮他换上 直到我看到他的散热器 超频三 蝴蝶S125
背板文字正面无绝缘贴 文字反面有 年代久远 散热器盒子早已丢弃 配件啥的也一起不见了
在网上找的说明书 说明书上印的安装背板时带文字面紧贴主板
WDNMD 我直接将带绝缘贴的那面紧贴主板
吐槽一下先马 坦克(透彻标准黑装)机箱
这个机箱它的脚是空的 前面板覆盖至机箱脚的空旷位 安装好后就是一个进入机箱的通道
老鼠之类的可以从那里进入机箱内部 变成老鼠窝
3.5寸硬盘支架可以安装2.5寸硬盘 但是不能用弯头SATA
装好回家看了一下主板 背面已经有一点鼓包了 无fuck可说
讲个真实的情况 I5 2300的核显还没有G1840的核显好

网友A:
楼主真是好手艺,mos管真是难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好手艺,mos管真是难拆。

说起来丢人 我也是拿电烙铁撬的 风枪吹了老半天下不来

网友B:
只烧个管子是运气好了,没烧CPU供电芯片就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烧个管子是运气好了,没烧CPU供电芯片就好搞

当时慌得一批 以为CPU也烧了 要赔大发了
换上去的上一周我还用过来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时慌得一批 以为CPU也烧了 要赔大发了
换上去的上一周我还用过来着

CPU没那么容易烧,容易烧的是CPU电压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没那么容易烧,容易烧的是CPU电压控制

一组MOS管烧了 12V直冲CPU 你觉得能有多大几率活着?

网友:
I5 2300的核显还没有G1840的核显好太正常了,4代最大的提升就是核显性能得到了跨越式的提升,用这块核显甚至能打剑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起来丢人 我也是拿电烙铁撬的 风枪吹了老半天下不来

旋转风450度,十几秒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转风450度,十几秒就下来了

我吹了五分钟 纹丝不动 没有多余的热风枪在背面辅助加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吹了五分钟 纹丝不动 没有多余的热风枪在背面辅助加热

我用快克2008 吹不到一分钟就拿下来了,不知道你用什么风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快克2008 吹不到一分钟就拿下来了,不知道你用什么风枪

家境贫寒 论坛里50多的杂牌二手热风枪 毕竟不是专门维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境贫寒 论坛里50多的杂牌二手热风枪 毕竟不是专门维修的

修电脑可以用直风的,比较猛,比如快克850,吹个小元件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