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二手冰箱过一个月就坏了,启动过几秒就停,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5-12):
买了个二手冰箱,没想到过一个月就坏了,今天发现冷冻的雪糕都化了。冰箱开门还有灯亮,但是压缩机不工作,隔段时间压缩机会启动一下,但是过五六秒就会停。没有钳形电流表,用插座功率计测电流显示这五六秒会达到3.16A。然后变成0
拆开后盖板,还有冷冻室的风扇也没看到什么明显问题。请教下大家怎样检修?
不过才刚用一个月就坏,会是卖二手的人故意坑吗?还是偶然的?

---
更新下,把启动器翘下来了,然后发现启动器阻值是10k欧,然后把PTC的圆片拆下来发现好像中间一点是好的?中间那点好的电阻是36欧,周围那些好像就几十k欧,这是说明这个PTC坏了吗?为啥会坏,还会有啥隐病吗?

这个QP2-15是要买多大阻值的PTC?

网友:
检查PTC启动器和运行电容

网友:
运气不好,不是2手坑你,可能使用时间长了

网友:
首先量压缩机电阻    压缩机没问题就是启动器问题

网友:
冷堵的症状

网友:
测工作电流 大概率冰堵导致压缩机过载

网友:
我家的这个冰箱就是这故障,然后后来让厂家上来维修了厂家说是一个什么小块坏了,我也看不懂,大概有瓶盖大小的一个黑方块,也忘记叫什么,貌似是启动电容我瞎猜的???就记得那个零线火线是先经过这个小黑块,然后从这个黑块再分到冰箱内部的…

网友:
看压缩机热不热,热的话可能是堵转,停电几个钟再试,也可能ptc启动器坏,

网友:
大概率启动器坏了,上门更换会收你几十块。

网友:
我家的冰箱不启动 检查ptc启动器碎了,买了一个换上就好,你这个能启动运转,可能冰堵或者缺氟

网友:
一般可能是PTC启动器的问题。拆开看看是不是碎了,或者烧蚀了。

正常情况下它的电阻不会超过50 ohm,如果电阻很大的话就有问题了。

不是PTC启动器的问题,那有可能是压缩机的问题了

网友:
首先替换PTC启动器和过载保护器,同时使压缩机降温,检查是否不启动原因,电压是否正常。
是否卡杠?

网友:
换发财电容

网友:
维修过得仔细就看的出来,上次一个咸鱼洗衣机,就是修过的,上水没有水位感应,甩干没有开盖刹车。

网友:
还是上卡流表吧。3.几个电流,不应该卡缸了。起动器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