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国产游戏鼠标~贱驴007,看看做工用料

楼主(2021-05-12):
贱驴007的拆解照片。

外形挺好看,手感也不错,而且挺重的

外形挺好看,手感也不错,而且挺重的

外形挺好看,手感也不错,而且挺重的

竟然是模块化的,上下左右都可以拆下来,磁吸式的

竟然是模块化的,上下左右都可以拆下来,磁吸式的

竟然是模块化的,上下左右都可以拆下来,磁吸式的

分解以后,零部件真的不少

分解以后,零部件真的不少

分解以后,零部件真的不少

做工看起来还是不错的,但是用料一般,为什么这么说,更换微动的时候,板子焊盘特别容易掉。 ... ...

做工看起来还是不错的,但是用料一般,为什么这么说,更换微动的时候,板子焊盘特别容易掉。 ... ... ... . ...

做工看起来还是不错的,但是用料一般,为什么这么说,更换微动的时候,板子焊盘特别容易掉。 ... ... ... . ...

鼠标的做工用料,和用起来的感觉,大家怎么看?

网友A:
这鼠标做工很好啊,价格几何?

网友B:
焊盘容易掉,应该是你的烙铁温度高了

网友C:
掉焊盘?你用几瓦的?用30或者40瓦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鼠标做工很好啊,价格几何?

淘宝有卖一百多块钱的,也有卖两三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盘容易掉,应该是你的烙铁温度高了

用的恒温焊台,调的380度,天天用它修东西,别的板子就不会掉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掉焊盘?你用几瓦的?用30或者40瓦足够了

速工的恒温焊台,应该不存在温度高,修别的也是这个温度,别的不会掉焊盘

网友:
这个做工相当可以了,罗技的也舍不得用这种插针,

网友:
以前买过这个品牌的机械键盘 质量也还不错 后来被一碗牛肉面毁了

网友:
机械滚轮无爱!!!

网友:
差的焊盘就覆着薄薄一层铜膜,手都能抠掉,维修者的噩梦

网友:
感觉不出高级感

网友(2023-03-28):
焊接温度太高了。
我用千住SAC305也就到360度左右,用阿尔法63才320度。这个板子给我一种品胜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