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罗技G400有线鼠标维修,做工用料是真好。

楼主(2021-05-12):
客户拿过来的鼠标,一个罗技G402是插上没有反应,鼠标插上没反应,十有八九是断线造成的,时间长了易折损的部位会断线。而按键不灵敏,基本全部都是微动的问题,点的次数多了,微动触点磨损接触不良。

先看看罗技的内部做工和用料。
这个做工和用料,卖的贵确实还是有道理的。接好线,套上热缩管,完美修复。

这个是我已经修好线了

网友A:
用过几个518 还有602 手感各方面很棒 就是年纪大了容易双击

网友B:
楼主。微动那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几个518 还有602 手感各方面很棒 就是年纪大了容易双击

微动用的经典那个白点微动,确实都爱连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微动那里买的?

淘宝什么样的都有,不过假的不少

网友:
用来用去还是G1的手感最好(个人感觉)

网友:
LZ的接线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