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家用网线简单测试

楼主(2021-05-12):
家里的网速速,本来是200M,最近电信升级到300M了,闲来无事在家测试下网速,怎么测也到不了100M,人醉了。以前测试网速有200M啊。后来发现是光猫连接路由的网线线问题,家里有几根短网线,换了下,发乐园分享!!!

在使用的就是这根网线超5类,现在网速超不过100M,发现是水晶头触点氧化,W40清洗下,好了,可达300M,可惜水晶头外层W40被融化了

清洗后的网速~~~~~~

在家找到了另外网线

5类线  ??,太假吧

后面再来根网线~~~

这黄色的是真5类线了,  1米,网速可达到300M ,但好像不很稳定, 没蓝线超5类的好。

再来跟新买的线 6类的,以免被网线拖累网速玩游戏哦

总结,百兆宽带以上,整个系统配置很关键啊。

我的光猫和AC9

网友:
 用舒肤佳应该网速会超过300M。

网友:
我看不到图

网友:
这种线都不怎么行,不如自己卡一条

网友:
自己卡的,千兆网速没有问题。

网友:
该换6类网线了!以后网络基本都会升级千兆

网友:
自己花50买了套工具,送水晶头的,然后把8根线都接通

网友:
看到楼主的实践,我长见识了了

网友:
送的这种硬皮的垃圾货质量非常差

网友:
四芯线只有百兆速度,而且这种黄皮的网线还是电信光猫自带的!
百兆以上必需用8芯线

网友:
十多块钱买个网线钳,再买几十米网线DIY

网友:
你去五金或者卖水电材料那买一截线,注意线径要粗一点的,然后自己卡头子比买的成品线好得多,反正我们这装修标配的网线质量都不错,带屏蔽而且线径比较粗比较软

网友:
坛子里多转转,整条活动的6类线,至少有十字骨架8根线,不过铝包铜居多。大红包买10块左右的七类线更好,机制线比手工制作的线要耐操些。

网友:
现在的线难找好的了,十几年前的线还要好用些

网友:
上行这么小,少见

网友:
五类线几米内跑万兆都是可以的。

网友:
我家的超五类线 ,埋墙的,只有一根跑不到几百兆,而且电脑插上后显示100M,线都是接8芯的,是有虚接,还是线断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