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9F16b08lcMFP找到合适的新开卡版本了:SM2246XT_MP_EnhancePageMode_MPQ1102A_DBQ0412

楼主(2021-05-12):
(图片)

网友:
60G开来干嘛

网友:
这个有什么好折腾的,容量太小了颗粒。单颗粒才16G

拆出来开IS903当U盘是最佳的选择

楼主:
可不是什么的

变60G了!!!

网友A:
原来120?有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120?有芯片坏了

跑rdt试试?

网友:
可以试试,挑坏的出来换掉

网友B:
L95的小胖子颗粒吧/这垃圾颗粒有啥折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95的小胖子颗粒吧/这垃圾颗粒有啥折腾的

不是L95的,好像是L74A还是L84C,忘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95的小胖子颗粒吧/这垃圾颗粒有啥折腾的

这种TOSP的L95B颗粒,我以前总是遇到过,能正常量产,然后格式化,拷贝东西也正常,但是没有跑圈就是了,最重要的是最后不能分2个区或者3个区,
量产过后显示坏块极其少,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设置问题还,遇到过好几次,也就没怎么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TOSP的L95B颗粒,我以前总是遇到过,能正常量产,然后格式化,拷贝东西也正常,但是没有跑圈就是了, ...

听说过固带芯片没/就是坏块表一直固定/这个在威刚的白片上就有不管你怎么测/坏块都固定

网友(2023-03-05):
SHISHI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