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TP4056串联使用

楼主(2021-05-12):
刚才,将TP4506两只,一正负极输入端相连,其他,一正一负接入12伏特直流电,同时,冲各自负责的18650

没有成功,发现半导体器件,不完全遵守欧姆定律,一只4056输入端电压高,一只低

我在想,如果给每只4056输入端,并接一只5伏特稳压管,可否,能实现每只4056输入端电压相同

我就是想规避,给每只4056配一只5伏特电源,来实现平衡冲,请大家集思广益

网友:
貌似有专用芯片,不需要TP4056

网友:
用多个闲置的手机充电器单独供电就行了。

网友A:
直接用带平衡充的多方便。我这个是三节的平衡充,USB输入,升压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带平衡充的多方便。我这个是三节的平衡充,USB输入,升压充的

有点看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带平衡充的多方便。我这个是三节的平衡充,USB输入,升压充的

这个是什么方案? 个位数感觉拿不下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方案? 个位数感觉拿不下呀

SC8922QDLR,升压平衡充,2节或者3节锂电池,最大3A充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8922QDLR,升压平衡充,2节或者3节锂电池,最大3A充电电流

忘情居士原创作者你好
请问,有类似SC8922QDLR这种4S的方案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情居士原创作者你好
请问,有类似SC8922QDLR这种4S的方案吗?

http://www.southchip.com/product ... 07&fid=t3:107:3  这里找个适合的4节的充电的,按你需要选升压的,降压的,或者升降压的,然后平衡用ETA3000,这个是主动均衡效率更高。      4节充电和平衡一起的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southchip.com/products.aspx?TypeId=107&fid=t3:107:3  这里找个适合的4节的充电的,按你需 ...

谢谢,忘情居士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southchip.com/products.aspx?TypeId=107&fid=t3:107:3  这里找个适合的4节的充电的,按你需 ...

这个升压方案比IP2326感觉好多了 3/4/5串均衡+保护可以找下比亚迪的案子 性能 性价比 都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southchip.com/products.aspx?TypeId=107&fid=t3:107:3  这里找个适合的4节的充电的,按你需 ...

忘情居士原创作者你好
我是想把i robot的12节镍氢电池包,改成
4串18650,充放电截止电压都符合

用成品充放电保护板实现,面临一个问题就是
保护板用在电动工具这种非智能设备上很好用
可用在i robot这种充满时刻,某一只18650高于4.2
会触发保护板对外保护,结果导致16伏特电池包被切断
这就被系统判定为电池包失效,出现故障码,一切预约设置无法执行

所以,我寻求4节18650平衡冲就可以,不需要保护板功能,因为,平衡冲解决过冲
系统10.8伏特,单节18650是2.7伏特时刻前,系统让设备自动停止工作,返回充电坞充电
有保护用在智能设备上,反而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希望你帮我寻找一下,符合我仅仅平衡冲的方案,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情居士原创作者你好
我是想把i robot的12节镍氢电池包,改成
4串18650,充放电截止电压都符合

只是改电池包的话,4串18650,不要保护板,接ETA3000主动均衡,这样去替换镍氢。充电还是用原来的充,不用平衡充,因为ETA3000会去自己均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情居士原创作者你好
我是想把i robot的12节镍氢电池包,改成
4串18650,充放电截止电压都符合

成品充放电保护板的过冲保护问题,可以改一下保护板,把过冲保护控制的MOS短接,这样就不会你说的电池包被切断,系统判定为电池包失效,出现故障码,一切预约设置无法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品充放电保护板的过冲保护问题,可以改一下保护板,把过冲保护控制的MOS短接,这样就不会你说的电池包 ...

谢谢忘情居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改电池包的话,4串18650,不要保护板,接ETA3000主动均衡,这样去替换镍氢。充电还是用原来的充,不 ...

感谢您的精彩回复,我通过看你参与的一个帖子
有一个人反复强调,博世电钻,3节LG电池,保护板与均衡都没用
很多年了,电池一致性还非常好
我想可能马斯克的特斯拉7000多节18650误导了大家,其实几节18650
没必要搞得保护均衡那么复杂,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精彩回复,我通过看你参与的一个帖子
有一个人反复强调,博世电钻,3节LG电池,保护板与均衡都没 ...

同一批次的电池,简单筛选一下,基本上就可以了,不会差太多。但是国产小厂的电池就参差不齐了,之前论坛里发车的锂电钻,16包邮的,我也买过,用了几次后测了一下电压,均压3.7V左右的时候,最大有差0.25V,我就改了平衡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带平衡充的多方便。我这个是三节的平衡充,USB输入,升压充的

你好,你这个升压平衡充看起来很好呀,有电路图或者打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这个升压平衡充看起来很好呀,有电路图或者打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C8922QDLR,升压平衡充,2节或者3节锂电池,最大3A充电电流

有成品卖吗,能否给各链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