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己DIY的显微镜小台钻为了提高精度再次折腾

楼主(2021-05-12):
早期自己DIY的小台钻精度其实还是不错的,燕尾滑轨稍微有点松动(显微镜滑轨精度没有微调)会影响精度强迫症没法忍受
外观

之前下图这样用手左右晃会有明显的间隙虽然很小很小但还是难以忍

准备工具很简单一套螺丝刀(请出论坛神奇)和两张砂纸

砂纸有讲究一张1500目和一张3000目或以上的

开拆小台钻

把燕尾滑块拆下用1500目砂纸打磨,把砂纸平放在玻璃或地板砖上一定要铺平这里要注意力(度力度要轻)和手法(力度要均衡)

什么打磨那个面?好吧下图红色箭头这个面

开始打磨为了避免麻烦这里一定要注意不要打磨过了,最好打磨5、6下装机试一下合适了再用3000目砂纸抛一下光(两、三下就好力度要轻)

什么打磨过了怎么办?打磨过了也不用急可以补救的哈
如果真打磨过了可以用上面的方法打磨这个面(这里要用3000目砂纸)

但我觉得打磨上图面这太麻烦还要拆,也可以打磨下图这个面(这里只能用3000目以上砂纸打磨)最好左右两面平均打磨

经过N次拆装打磨用手左右晃动丝毫不动

现在没有阻尼油为了拆装打磨把阻尼油清洗干净了(加了点黄油),上下滑动如丝般顺滑阻尼也恰到好处滑块移动到高处不会自己往下走(这电机不轻呢)

试机找出一块3MM厚的铝合金板分别用1MM、1.5MM和2MM在上面钻孔

钻孔效果图特写

手上有这种小台钻的朋友可以试试哈效果不错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我是来看强迫症在薄板上得得嗖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看强迫症在薄板上得得嗖嗖的

看老哥的强迫症比我好不了多少哈半斤八两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老哥的强迫症比我好不了多少哈半斤八两

兄弟承让了

网友B:
我有个好电机十控制板。是在按摩脚的机器上拆下来的。你如果要个出邮费送你。电机很重(可以调速)。

网友:
强迫症的杰作

网友C:
这种小型工具还是很有用处的

网友D:
这么讲究,多次用,受力后会又晃么?特别是3mm以上钻头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好电机十控制板。是在按摩脚的机器上拆下来的。你如果要个出邮费送你。电机很重(可以调速)。 ...

排队出邮费求送,楼主优先,谢谢!

网友F:
我感觉大婶是为了制造芯片而折腾的。准备折腾7微米还是5纳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小型工具还是很有用处的

少年不知精子贵!以前我对工具没有体积要求,现在感觉地盘越来越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排队出邮费求送,楼主优先,谢谢!

因为我与帖主交易过。我出邮费他送东西。

网友:
看着做的很实用,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好电机十控制板。是在按摩脚的机器上拆下来的。你如果要个出邮费送你。电机很重(可以调速)。 ...

多谢坛友目前没需要啊有需要了在找您!

楼主:
这强迫症能治吗?好治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小型工具还是很有用处的

是的平时喜欢DIY的有个这玩意很方便还不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讲究,多次用,受力后会又晃么?特别是3mm以上钻头

不知道呢应该不会那么快吧,估计是长期使用磨损导致的吧

楼主:
工具主要是要用的顺手当然外观也会影响心情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感觉大婶是为了制造芯片而折腾的。准备折腾7微米还是5纳米的?

哈哈准备进军2纳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