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酷冷至尊战斧电源RS-400-ACPB-M3

楼主(2021-05-12):
电脑有个莫名其妙的小问题,怀疑是电源的问题,换了个功率大些的电源,顺便把原来的电源拿出来清一清灰。

风扇里放这个塑料片有什么作用?难道不是减少进风面积吗?好像别的电源都没有这个玩意的。拆的时候忘了原始的方向 ̄□ ̄||想想应该是靠近蜂窝口这边,因为这边是出风的,防止风倒灌?

网友:
功率太小了,还不是全模组一般般了

网友:
康舒代工的  质量不错  我的酷冷额定380都用了12年了  还在用

网友:
这个电源是什么拓补的?

网友:
风扇有塑料片挡半边的时有遇见的,应该是均衡热分布的吧

网友:
这电源基本可以确定是双管正激,塑料片是用来防止风短路的。

楼主(2021-07-31):
400w的电源才用180uf的电容,太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