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401按开关指示灯闪,更换开关

楼主(2021-05-12):
服役接近两年的大有5401按开关指示灯闪,有时不工作,俺就知道是开关问题了。

楼主:
去年就有介个问题鸟,俺拆开开关,用酒精棉签把开关触点擦过两次,反反复复拆开关若干次,在工地将就的用了小半年。

楼主:
前段时间终于又有问题鸟,故障依然是按开关机子有时不工作,指示灯闪烁。

楼主:
找遍,闲鱼,淘宝最便宜的开关也要55块(心疼了好几天),前两天有空换好了,机子工作正常,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A:
泉峰系的开关里面是两个硬触点,一般都是第一个触点烧蚀严重导致前半程开关按下不启动只闪灯,可以选择削掉第二触点的挡块使两个触点同步触发,也可以把烧蚀的部分打磨了上点灭弧脂装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泉峰系的开关里面是两个硬触点,一般都是第一个触点烧蚀严重导致前半程开关按下不启动只闪灯,可以选择削掉 ...

没神马鸟用,搞了几次只能暂时用用,换个开关舒服

网友:
德丰的开关确实贵,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神马鸟用,搞了几次只能暂时用用,换个开关舒服

你换个开关结构也是不变的啊,该磨损照样磨损,打磨要彻底,把烧蚀的凹坑完全打磨掉,能造成启动不畅的烧蚀酒精棉签管啥用

网友:
便宜的开关咸鱼找找还是有的,我反正备了两个

网友:
这机子的开关很容易出问题么

网友:
同样大小电流的无刷有霍尔的开关都可以用。

网友:
你的大有5401是红标?旧的开关是什么牌子

网友:
我的5401是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我想着也应该是开关的问题,有空拆开看看

网友:
开关挺贵啊。。。

网友:
我的5401也是这样的故障现像,后来开关拆了清洁了一点,还是会出现同样故障,后来觉得是电池不行,换了个电池,解决了。为什么是换电池呢,因为有时候我不按开关,灯也会闪,所以我认为是电池有问题。有问题的电池拆下来测试了,其中有一节容量明显下降了,X鱼买了加高转接卡,自己点焊了15节电芯,9AH,重量很感人,充电要充两次。。。

网友(2021-09-24):
换开关能解决吗

网友:
换开关解决了吗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之后换了开关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