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充电器上这个CG28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1-05-12):
如题,请教一下大神们,充电器上这个元件烧坏了,查了一下好像是TVS二极管,但某宝没找一样的,可以用哪种代替呢?

网友A:
怎么搜的? 瞬态贴片二极管 400W SMAJ28A SMA 丝印 C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搜的? 瞬态贴片二极管 400W SMAJ28A SMA 丝印 CG

我也是搜出来这个,买回来换上去还是不行,不知道是零件不对,还是其它地方坏了?

楼主:
CG好像是单向的二极管吧?

网友:
瞬态二极管(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简称TVS,是一种二极 管形式的高效能保护器件。当TVS 二极管的两极受到反向瞬态高能量冲击时,它 能以10的负12次方秒量级的速度,将其两极间的高阻抗变为低阻抗,吸收高达数千瓦的 浪涌功率,使两极间的电压箝位于一个预定值,有效地保护电子线路中的精密元 器件,免受各种浪涌脉冲的损坏。

网友B:
tvs不装都可以 估计是别的地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tvs不装都可以 估计是别的地方有问题

后面发现是有个地方断了,焊上能开机了,但一开机,主控芯片就高温,开始就50多度,然后升到60多度,真晕,不知道是咋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