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款很不错的老艾美特风扇 FSW35R-14的 独特改造

楼主(2021-05-12):
这款风扇是2014年买的,用到现在已经7年了,还是非常好用,现在搜搜同类型的基本没有这样子的了。来分析下这个电风扇,当年活动价219买的,正常售价大概280左右吧。

1、风扇网罩直径是45cm,风扇后面写着16寸风扇,之前买过几款正常大小,但是好像比这个小一点点,反正扇叶直径越大,吹过来的面积越大,越舒服。5叶片的风好像比3叶片柔和一点。
2、有6档调速,普通的电风扇是只有3挡,而这个电风扇是有6档的,456档相对应普通电风扇的123档位,而风扇1档风力很小,声音非常轻,微风习习的那种感觉,特别适合有时候开普通风扇1档冷不开又热的情况。1档噪音非常轻,实测在35db左右,2档位和3档也都是非常轻,4档开始噪音是普通风扇的1档声音,6档声音在60db左右。1档2档非常安静的情况下只能听到一点点扇叶的风声,1、2、3档风声都非常小,风力也柔和,很舒服,睡觉时听到一点点声音。

3、不知道风扇的低档位功率是怎么实现的,普通风扇123档位功率都是30多w到40多w,而这个艾美特风扇1档功率15.9w,2档功率17w,3档功率18.3w,4档功率37.3w,5档功率43w,6档功率48w。这种特别小的功率是怎么实现的?这个电机是普通的交流电机,不是直流电机。6档是风力很大,比我之前买过的风扇风力都大,这就是这个风扇实现了非常小的风力,也实现了非常大的风力。
4、遥控控制,还有其他几个模式,什么舒眠,老幼,自然,冷房这些功能没什么用。

下面是网上找的这个风扇的电路板。

然后遥控器用了几年就坏了,换了个其他样式的遥控器一样可以用。

目前市场上的风扇基本都是3个档位或者直流电机的几十个档位,直流电机的扇叶直径普遍比这个小很多,所以最大风力肯定也是不如这个风扇的。直流电机应该实现了很小的风力。

风扇的独特改造,小时候我家的一款落地风扇是带4个轮子的,那时候的风扇整个都是铁做的,非常重,底部有轮子是为了移动方便,印象中那个轮子好像不怎么灵活,小时候还被风扇底部边缘刮破了脚。

现在的风扇没有轮子的,想把风扇底座钻孔加轮子,后来觉得太麻烦,要是底座钻孔的地方裂了就更不好了。刚好家里有块木板,然后就切了几下,再把之前买的4个轴承万向轮给装上,风扇稍微固定到木板上,这样子风扇就带上了4个轮子,风扇移动和转向非常方便,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即使风扇整个拿起来底板也不会掉下来。

网友:
第一代艾美特APP遥控风扇服务器早几年就被拆掉了,家里的风扇虽然能下到APP,首次也能正常遥控,但无法登陆服务器,APP一关就再也找不到风扇了。

网友A:
我家有个类似的,非常好用,比现在所谓的变频吹着都舒服,可惜脖子断了,不知道能修复不能

网友B:
改直流无刷才是正道!

网友C:
红外遥控的,随便找个有红外功能的手机就能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直流无刷才是正道!

不用改了,这个已经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外遥控的,随便找个有红外功能的手机就能遥控

买个遥控器10块钱不香么,还得买个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有个类似的,非常好用,比现在所谓的变频吹着都舒服,可惜脖子断了,不知道能修复不能 ...

关键是能不能找到同样的配件,有配件的话换一个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
家里三台,艾美特,先锋,和一台估计是假的扬子风扇,都用的挺好。就是拆装有点麻烦

网友D:
现在这个牌子也已经堕落了

网友E:
买个牌子好点的风扇,真是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这个牌子也已经堕落了

所以现在还有哪个牌子的风扇做的比较好,美的吗?还是小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牌子好点的风扇,真是耐用。

好像比较差的杂牌用久了容易坏一点,十几年前家里买过两个杂牌也用了四五年吧,最后不是电机坏,是其他方面坏掉。我自己后来买的一个美的140价格吧,到现在11年了还是能用的,就是偶尔电机头部有点异响,上下掰到某个角度就好了没有异响了,电机吹风完全没问题。所以真的牌子好点,确实更耐用一些。

网友:
90年代钻石吊扇,现在还能用。但也修过,换了电容,调速器也换了,原来是变压器抽头得,换成可控硅的了。

网友F:
微风档应该就是串联了个电容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现在还有哪个牌子的风扇做的比较好,美的吗?还是小米?

早期的艾美特还有点台湾厂的味道,现在和美的差不多,小米现在那个米家比起第一代的小米风扇也差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期的艾美特还有点台湾厂的味道,现在和美的差不多,小米现在那个米家比起第一代的小米风扇也差了点 ...

现在的厂家也是越来越节省成本了,东西做的好价格高点也行啊,但是这样的产品可能卖的不是很好,所以做的也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微风档应该就是串联了个电容吧

不知道呢,反正我是看不懂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早期的艾美特还有点台湾厂的味道,现在和美的差不多,小米现在那个米家比起第一代的小米风扇也差了点 ...

电子产品越出越没有以前耐用了

网友:
就算堕落了也不是美的之类的能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