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求教ps3111能不能贴炸CE的0dfl

楼主(2021-05-12):
一个颗粒掉了点, 我补上去了, 刷子刷不掉 ,应该是补结实了 ,万用表测了几个点是通的, 但是CE还是少2个,应该是昨天半夜迷迷糊糊的,在芯片刚被吹过没冷却时候直接浇上了酒精搞坏了。目前情况是:

反着,放在测试架

第一角正常的15177

我希望反着贴到3111第二帖位置CE跑到CE0 CE9,凑成连续的,

结果是贴上是这样的

开卡失败
请问各位大佬,PS3111对付不连续的炸了颗粒的芯片有办法么?群里有大佬撂了一句可以开,然后就潇洒下线了,急死人了,但是我找不到方案。如果不能开了,这个芯片上什么控制板最好呢?

网友A:
有没有绿油,有的话可以飞线,ce就平衡了,不连续的可以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绿油,有的话可以飞线,ce就平衡了,不连续的可以开,

绿油倒是有,该怎么飞呢

网友A:
不行,颗粒垮同道不行,不是3281单通道的主控,但是nw853是3ce单颗粒用3111开没问题,不知道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颗粒垮同道不行,不是3281单通道的主控,但是nw853是3ce单颗粒用3111开没问题,不知道怎么设置 ...

谢谢 是不是3281能搞?

网友B:
15177我的第二贴也是这样,是不是金士顿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177我的第二贴也是这样,是不是金士顿的板子

是优盘板子,应该是颗粒炸了,上过测试架。

网友C:
上903开单通道吧,不用硬改,省事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903开单通道吧,不用硬改,省事儿

大神,同样闪迪的颗粒,不管是上2246 903 还是ps3111,跑圈写入都正常,校验就不稳,出错,有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同样闪迪的颗粒,不管是上2246 903 还是ps3111,跑圈写入都正常,校验就不稳,出错,有救么 ...

颗粒不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903开单通道吧,不用硬改,省事儿

大神,听说6081可以指定ce开,另外3281可以么?我没903。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听说6081可以指定ce开,另外3281可以么?我没903。

3281主控开东芝闪迪好像最大只能64g,128g多多少少都是有些奇奇怪怪的问题,mlc颗粒还是903走起吧,3281上tlc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