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失败的维修:拆修一台华腾H8病人监护仪

楼主(2021-05-12):
一台华腾的H8病人监护仪,日期时间开机就要重新设置,并且无法测量血压,尝试修一下。测量电池电压为0,充电电压0,估计充电电路有问题。好吧,先开壳。

开壳,四颗螺丝,周边是卡扣
刚打开,看见机箱内有一个大电感,原来是辅助电源板上掉下来的,L04

焊上,充电正常。来个电池照片,4串18650,14.8v,2200mAh

测量气泵电压0v,仔细检查电路,气泵开关信号通过光耦H11L1第四脚R40,输入到六反相器74HC14D第13脚,由12脚输出,驱动MOS管Q1(VNE52)。

查光耦1、2脚电压均为0.46v,异常,最终查到DC/DC模块,12转正负6v输出电压异常(均为0.56V),测量正负电压对地电阻未见明显短路(负电压对地480欧姆,给正负电压外加6v测试,正电流150mA,负电流60mA),判断模块损坏。

万能的某宝找到一个商家,36一个,至少10个起拍,浪费太多,不搞了。也没有同型号的采集板卖,维修失败。

辅助电源板,主板,采集板合影
谢谢观赏

网友A:
可以尝试搞个代换嘛!

网友:
只是个DC-DC模块而已,查查定义用多个不同的代替下试试,不一定非要原来的型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搞个代换嘛!

某宝只有12v转正负9v的,加7806/7906,貌似电流有点小。

网友B:
这个问题好解决 2个普通隔离模块代替就行了 反正空间大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只有12v转正负9v的,加7806/7906,貌似电流有点小。

这种封闭式的模块,功率一般也不大的!

网友:
先用可调电源,嗨起来

网友C:
模块拆开来修啊,买不到只有继续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块拆开来修啊,买不到只有继续修了。

对,是个办法。刚才用热成像仪看了下,貌似模块不是固化的,有塑料壳。明天拆开它,顺便测试下空载电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好解决 2个普通隔离模块代替就行了 反正空间大把

貌似没有6v的或可调的隔离模块,正负9v的输出电流110mA,有点小。明天拆开模块看看
两个隔离模块输出串联就是正负电压了。

楼主:
要么干脆搞俩市电转5v带431的把它调到6v,输出串联组成正负6v,应该可行?

网友D:
DCDC模块可以拆开的。。。。。

网友E:
隔离电源模块应该比较好拆,就算灌封了硅胶,也是比较好清理的,拆开修修吧。
这个模块功率不会太大,如果电源模块修不好,可以找找替代方案。买正负9V的隔离电源模块,拆开。如果次级有LDO,直接更换LDO即可。
我拆过类似的隔离电源模块,是开环控制的,输出端接了7809和7909来输出正负9V,小功率的。
如果没有LDO之类的稳压芯片,开环控制的隔离电源,那就把开关变压器二次绕组匝数减少试试。
如果是闭环控制,调整一下反馈回路参数就行了。

网友:
这人命关天的设备,还是别碰了。  第一次看到国产的监护仪拆机,与进口设备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我使用过,具体是什么国产品牌忘了,开机正常,过2-3小时就不断超值报警,响了一夜。所以,什么都能有,千万不能有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隔离电源模块应该比较好拆,就算灌封了硅胶,也是比较好清理的,拆开修修吧。
这个模块功率不会太大,如果 ...

隔离电源模块里面灌封的胶怎么清理?遇到好几个这种灌封胶的电源模块了,有些就是小问题但是买一个还很贵,就是那种黑黑的硬硬的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DCDC模块可以拆开的。。。。。

热成像仪看到模块并没有温度异常的地方,看上去好拆,结果一焊下来,敲打一下感觉全是实心的,貌似不是硅胶灌封的。
空载电压稍微异常,正负6v分别为5.47,-5.89V。
看样子破拆有难度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热成像仪看到模块并没有温度异常的地方,看上去好拆,结果一焊下来,敲打一下感觉全是实心的,貌似不是 ...

你既然拆下来了 就把它破拆吧 ,如果是灌了硬胶的话 拿开水煮会煮拔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既然拆下来了 就把它破拆吧 ,如果是灌了硬胶的话 拿开水煮会煮拔掉就可以了  ...

之前是在路电压,后来单独给正负6v额外在路增加电压,测得6v电流150mA,-6V电流60mA,估计是模块带负载能力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搞个代换嘛!

手头有一批5v电源,PHY268D和TL431的,应该可以调到6v。准备拆除跨接在市电负极和输出地的Y电容(安全起见),从主电源里取300v电压给两个6v开关电源来用,输出串联组成正负6v,可行否?
模块开关频率为100kHz,是否代换的电源会达不到要求?
6v输出后有两个LDO(MIC52095.0)稳压到5v给其它电路使用,是否会对正负6v要求会降低一些?(LDO可以抑制纹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有一批5v电源,PHY268D和TL431的,应该可以调到6v。准备拆除跨接在市电负极和输出地的Y电容(安全起 ...

实践出真知,动手试试看,

模块开关频率没事,模块也有整流滤波输出的是直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