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同款收音机国内和出口有什么不同?乐信treui RF400拆机,不老但有点经典

楼主(2021-05-12):
在某鱼上转多了,手欠入了一台乐信1203库存,收听以后,且不说收台多少,单单那个质感,和声音的风格就很喜欢。后来又去那家转,看到有乐信的RF400出口意大利版本(出口型号为MB748W),了解这是乐信为东芝代工的型号,感觉应该不错,所以又入手一台。同时又在某鱼入手了一台国内销售版本。小拆做个比较。
先上包装图,六个面都展示一下。

下面是说明书对比

中文说明书9克

英文说明书15克

泡沫差不多,上为国产,下为出口。国产泡沫右上角有不均匀的地方,应该是个例。

对比重量,内销款847克,出口版848克。

对比包装,英文说明书个头大,是折叠的方式放进去的

此纸片是在出口版的外包装箱一起来的

机器的内装保护袋是一毛一样的。

外观对比,FM的频率是不大一样的,内销版是从76开始,出口版是从87.5开始的

铭牌对比,出口版有CE认证。内销版有串号。频率也不大一样。

天线对比,内销版7节天线,出口版10节天线,天线拉出来长度也是不一样的。

插头也有区别

这次内销版线倒是长出来的节

内销版是印上去的白色字体,为2*0.75线。外销线是凹刻上去的,为2*0.5的线

以下是拆机图,大家自行观看,电路板浅一点颜色的是出口版,深色那个是内销版。

TDA2822功放电路

拆机工具

谢谢观看,有M币的,砸过来,我没意见。

网友A:
现在还有人听收音机啊

网友B:
很详细了,感谢分享,支持一下。

网友:
波段显示板下面外销版好像多了些元件?

网友:
从实用性比,收音机还不如手表

网友C:
就是不知道用的什么芯片方案

网友:
我拆开山寨收音机,那个喇叭后面就是变压器,开机收听时,嗡嗡音好大

网友:
拆开简单看过了,还是不如德生或者熊猫DSP收音机做工好了

网友:
国内电路板是07年的,出口的是12年的,差了5年!

网友:
还是德生做工略好

网友:
模拟机这做工就算是马马虎虎了,比凯德强点有限。

网友:
感觉没有很大区别,应该不会想德生用7358的组合吧,国内76是校园收听用,但会导致频率挤,不好用。

网友:
性能一样吗?

网友:
机是好机,就是现在国内收音机能接收的内容,简直没法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有人听收音机啊

有啊,我发了收音机的贴子,不是一样有人回复吗?

网友:
各国标准不一样,有些差异属正常。。就拿三角插头来说,欧标的给人感觉就硬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详细了,感谢分享,支持一下。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现在的收音机节目,不堪入耳 不听也罢!

以前的还能听听    点歌,  相声,  评书,  说书小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不知道用的什么芯片方案

偶有此机,2003GP+2822M方案,2822功率小点儿。

网友:
内销版电容鼓包了。换换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