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影驰固态ps3111 开卡报错Command Failed!Fail CE

楼主(2021-05-12):
一块影驰固态120g 开卡报错,还有一块联想的也是报同样错误,一片主板焊接了两个颗粒,一个焊接了一个,不知什么原因,求指导。

网友:
土狗教程没看,又一个臭鱼收货的,2个标价120,看过了

网友:
先用phison_flash_id这个工具看看具体是啥颗粒/然后再用固件生成工具对照固件表生成固件刷/最傻瓜了

网友:
试试这个工具

网友:
工具不对吧

网友(2021-08-04):
这是4CE Bics3 的0T23吗?我看过的是4CE,你的怎只有1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