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40A TL494电源带载不能启动的检修

楼主(2021-05-12):
电源启动后,加负载,正常。轻载重载过载,都正常。电压调节正常。
加上负载后,给电源通电,不能启动。

参考电路图。没有思路,奈何?上网………………
感觉像是保护了,谁会保护呢?
本着有枣没枣打两杆子的作风,更换c17、c18,故障排除!

网友:
这个
不用解题思路和解题过程,直接写答案了。

网友A:
输出的肖特基,,输出的电感,,,输出的电容,,,,,就这几个玩意,,,麻烦的还有电流采样电路,,,建议上示波器看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的肖特基,,输出的电感,,,输出的电容,,,,,就这几个玩意,,,麻烦的还有电流采样电路,,,建 ...

如果先通电,电源启动后,加负载,是正常的哦!波形估计也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先通电,电源启动后,加负载,是正常的哦!波形估计也正常!

你这个现象我的理解主要是 C18容量减小引起的,和 C17关系不大,(除非C17漏电或容量增大)
空载时,因为输出电压建立比较快,在C18充电到高电压前,V5已经导通,把C18短路了,正常启动。
在你带上负载后通电,因为输出电压建立相对慢些,C18的容量如果太小,很快就到高电压,有电压后通过VD17把494的第4脚电压提高,494进入死区控制,输出降低甚至停止输出,电源就无法启动了。
其中V5是短路保护用的,C18的作用就是防止负载开机时进入死循环,使用适当的容量,可以使电源在重载开机时,C18上的 高电压建立比输出电压慢一点,在494还未进入死区停止输出前,V5就导通把C18短路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现象我的理解主要是 C18容量减小引起的,和 C17关系不大,(除非C17漏电或容量增大)
空载时,因为 ...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既然拆开了,有枣没枣打两杆子,嘿嘿!
宁错杀,勿放过!

网友(2021-10-30):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既然拆开了,有枣没枣打两杆子,嘿嘿!
宁错杀,勿放过! ...

测4脚电压就能确定,把相连的元翻一遍,话说我有个ka3525芯片的焊机软故障,经常偶尔开机无输出,8脚被拉低保护,这时测外部三极管,碰就过流保护,可控硅导通,只能重新开机,机子又恢复正常。装壳后下次又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很是烦人。

网友C:
其实这种情况还有一个故障点。以前搞LED显示屏都是5V40A的,屏幕拆下坏电源(有时候好几块),拿回来有时间再集中修,修的时候一通电又是好的,就当是没有坏(好的坏的搞混了常有的事情)。下次用的时候发现问题了。才知道带负不启动,空载正常。归根揭底启动电路,和494(同7500)的工作电压建立,满足以上条件电源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种情况还有一个故障点。以前搞LED显示屏都是5V40A的,屏幕拆下坏电源(有时候好几块),拿回来有时间 ...

不是工作电压的建立,这是保护了!

网友D:
我认为C9最可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C9最可疑

如果c9有问题,空载也不好启动吧?启动之后,也带不了负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c9有问题,空载也不好启动吧?启动之后,也带不了负载

c9容量变小或内阻变大,而不完全失效,空载没问题,带载就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工作电压的建立,这是保护了!

多修修你就知道了。还有5V电源开机电压瞬间十几伏然后保护的呢。

网友(2022-12-09):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电源,想改0-15v 调压调流。有作业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现象我的理解主要是 C18容量减小引起的,和 C17关系不大,(除非C17漏电或容量增大)
空载时,因为 ...

学习路,分析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