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同锂电池组能并联使用吗

楼主(2021-05-12):
我有两组自己组的锂电池组 一个12ah一个14ah 都是三元锂电池 都有各自的保护板 我可以把输出端并联作为26ah电池使用吗

网友:
最好不要并!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实际电压,基本一样才可以

网友:
可以的。但是并联操作的时候,要两组电压都一样的时候,不然会互充

网友:
这是能并联的。

网友A:
大胆用呗,俩人拉车还非得找对孪生兄弟不成?

网友:
可以的,放心用

网友:
最好应该分开使用、各充各的电、加一转换开关。

网友:
买个切换开关,两组轮流使用

网友:
完全可以啊

网友:
并联没问题,顶多稍微的互充问题也不大。
不同电池组的串联,这个才是问题,估计只能当12ah的电池用

网友:
并上,比轮流用好,前提是把两组都充满后再并

网友:
同类型的电池可以并联使用,

网友:
可以,需要是同类型电芯,电芯状态也要差不多。否则高电压的会向低电压的充电。

网友:
完全可以并起来的。你两个电池组带了保护板了所以问题不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胆用呗,俩人拉车还非得找对孪生兄弟不成?

一语惊醒梦中人

网友(2021-06-13):
三元锂和钛酸锂能并联不?

网友:
电池种类,容量,内阻要匹配才可以并联使用,否则自放电影响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