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盟P1mini迷你路由器TTL刷Breed,应该是首发吧?

楼主(2021-05-12):
前段时间交易区5个60包邮买的,到手后发现没WIFI信号,可能是隐藏了?或者要插上4G网卡才会发射WIFI信号?
登录web后发现可以设置的内容有点少,WIFI换了个信道还是搜不到,也没隐藏选项,算了,不折腾了,刷OPENWRT吧
但我发现,刷OPENWRT更加折腾!!!

准备工具:
USB转TLL模块,尽量不要用CH340,UBOOT会显示乱码,救不了砖
空U盘一个
刷机文件,提取码:3142

刷机文件说明:
breed不用说了,懂的都懂。这个本来是乐视路由专用的,而P1mini因硬件问题,只能用这个
firmware.bin 内核文件,救半砖用
openwrt-ar71xx-generic-p1mini-squashfs-sysupgrade.bin 最终使用的固件,TP系的修改而来,没法办,这个breed只支持TP系。网口、LED、WIFI、USB皆正常
openwrt-ar71xx-generic-p1mini-squashfs-sysupgrade-usb.bin 内容同上,不同的是,这个固件是启动U盘上的系统用的
openwrt-ar71xx-generic-t830-squashfs-sysupgrade-ttl.bin 刷breed用的中转固件,为什么要用这个做中转?因为原厂UBOOT不支持TP系啊!!!
rootfs.pmf 用DG生成的系统备份,可以恢复到U盘第一分区上,需配合openwrt-ar71xx-generic-p1mini-squashfs-sysupgrade-usb.bin使用。注意,这个备份的文件系统是EXT4,启动后的系统是没恢复功能的,可以玩玩,但不建议使用
rootfs-ttl.pmf 内容同上,但只能救半砖用

准备工作:
先用DG把U盘分成两个区,第一分区什么格式随意,但第二分区只能用fat32,原厂固件不支持NTFS写入
然后用DG把rootfs-ttl.pmf恢复到U盘第一分区
最后把breed跟openwrt-ar71xx-generic-t830-squashfs-sysupgrade-ttl.bin复制进U盘第二分区,U盘拔出电脑插到路由上备用

电脑IP设置成192.168.1.10,救半砖好像只认这个地址!

打开TFTP工具,允许访问网络,并选择好相应的网卡(192.168.1.10)。救半砖用

准备工作完成

刷机开始:
1、TTL插电脑上,打开串口工具,注意,TTL先不接路由,路由插USB上电后再接TTL!路由插USB上电后再接TTL!路由插USB上电后再接TTL!先接TTL再上电会启动不了!!!
      TTL接路由后等待串口工具打印启动信息,当显示下面这段文字时,马上,即刻按“F”键并回车,这时会进入安全模式

2、进入安全模式后输入mount_root命令并回车,以加载根文件系统

3、加载好后输入vi /etc/profile命令并回车,按方向键定位到/usr/sbin/zbox  check_input这行,然后按“I”键进入编辑模式,把/usr/sbin/zbox  check_input整行删除
     修改完毕后按“ESC”键退出编辑模式,按“shift"+":"键,输入wq并回车,保存退出,输入reboot命令并回车重启路由
     因为众盟在固件里加了自己的控制台,不做这步啥也干不了,当然可以选择用救半砖的方法去刷

4、这时启动的系统你才可以从TTL修改原厂固件的设置
     系统启动完毕后输入cat /proc/mtd命令并回车查看原厂分区信息

5、输入 df 回车,看U盘挂载情况,可以看到只有第一分区被挂载了,原厂是不会自动挂载U盘第二分区的

6、手动挂载U盘第二区分,用于备份原厂固件
     先输入mkdir /tmp/usb2 回车,建立一个空目录
     再输入mount /dev/sda2 /tmp/usb2 回车,挂载U盘第二分区
     最后输入ls /tmp/usb2 回车,不是空目录就表示挂载成功了

7、刷机前先一定要先备份原厂固件!!!
     请逐个输入以下命令并回车
     cat /dev/mtdblock0 > /tmp/usb2/uboot.bin
     cat /dev/mtdblock1 > /tmp/usb2/art.bin
     cat /dev/mtdblock2 > /tmp/usb2/firmware.bin
     cat /dev/mtdblock3 > /tmp/usb2/kernel.bin
     cat /dev/mtdblock4 > /tmp/usb2/rootfs.bin
     cat /dev/mtdblock5 > /tmp/usb2/rootfs_data.bin
     cat /dev/mtdblock6 > /tmp/usb2/art-backup.bin
     再一次ls -lht /tmp/usb2 确保已备份
     这步后嫌麻烦可以跳过下面的步骤直接走二楼救半砖的流程刷breed

8、备份完后输入cat /tmp/usb2/openwrt-ar71xx-generic-t830-squashfs-sysupgrade-ttl.bin > /dev/mtdblock2 回车,等命令执行完毕并确定命令正确,reboot命令重启路由
     为什么要做这步?因为原厂固件的UBOOT分区只有可怜的64KB,刷不入breed啊!!!只能刷个中转固件

9、待路由重新启动后输入df 回车,看U盘第二分区挂载在哪,一般是/mnt/sda2

10、硬认第二分区挂载路径后,输入 cat /mnt/sda2/breed-qca953x-letv-lba-047-ch.bin > /dev/mtdblock0 回车刷入breed,等命令执行完毕并确定命令正确,reboot命令重启路由,
       重启后就是大家熟悉的breed了,从breed刷入openwrt-ar71xx-generic-p1mini-squashfs-sysupgrade.bin固件
       虽然有breed可用,但还是不能愉快的玩耍
       因为,这个路由硬件有BUG!!!除了原厂固件使用的GPIO外,其它全没外接偏置电阻,这就导致
      (1)、只能用专用的breed,用其它的不改电路会自动进入breed,启动不了系统,还好乐视的reset键用的gpio跟它是一样,并且还有个专用的breed
      (2)、不改硬件的情况下,只能用专用固件,用其它的会极大可能自动进入安全模式!!!

有设备的请无视以上方法,直接用编程器刷入breed!!!

PS:除了断电再上电不能插着TTL,其它时候都是可以的,所以不断电重启的时候不用拔TTL线。原厂固件web登录用户名root 密码Z123meng
       art跟art-backup分区的内容实际上是一样,备份后的文件内容是以路由MAC开头的,可以先放电脑上用winhex对比一下,确定art没备份错再刷机

楼主:
所谓TTL救砖,其实只能救半砖
原厂UBOOT是个半残,很多功能没有,有也不完整,web功能更是假的
假如按一楼刷机的第8 步刷固件(firmware)失败,应该还可以启动UBOOT的,可以用这楼的方法挽回,固件原厂固件锁了UBOOT分区,你动不了,再失败只能上编程器了

可以启动uboot的情况下,拔掉USB线(电源线)、TTL、网线,U盘不用拔,然后按住复位键重新插上USB线上电,待LED闪烁时再重新插上TTL跟网线并按一下回车
如果对手速有信心,可以不按复位键直接插USB线,然后马上插上TTL线,等串口工具显示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时按回车中断启动进入UBOOT,一般都可以做到的,因为原厂UBOOT启动很慢,很慢。。。。。。
这时可以插上网线了

输入tftp 0x81000000 回车,等下载完完整的内核文件,tftp有时会下载失败,失败了重复输入命令,看看tftp软件是不是跳了别的网卡,一定等下载完完整的文件才能继续下一步
tftp也是个半残,一次只能更改一个参数,所以UBOOT启动阶段拔掉网线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下载成功会显示
done
Bytes transferred =
输入bootm 0x81000000 回车,这时uboot会启动刚下载的内核,内核启动后会加载一楼制作的U盘第一分区内的根文件系统
因为这时启动的系统已经解锁了uboot分区并扩大了空间,所以可以直接刷breed了,命令跟一楼第10步一样。

对了,这货竟然支持POE供电

还是那句话,有设备的请直接上编程器刷!!!

网友:
这折腾精神值得鼓励...

网友A:
交易区的帖子能发出来看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易区的帖子能发出来看看嘛

这个原交易帖,不过已经没了

网友:
感谢楼上的几位无私分享,虽然我没有这个设备。
我搞路由一般都是拆机拆闪存上编程器,虽然简单粗暴,但效果真的好,适合我这种不懂搞命令行的粗人。

网友(2022-11-13):
您好楼主,最近也翻出来一个p1mini,能麻烦您再发一下文件包吗,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