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海康Ds-2CD1301红外能亮就是搜索不到信号

楼主(2021-05-12):
供电后红外能亮就是搜索不到信号,拆开有漏液,换了电解电容问题还是没解决,求教大神,想问下这个电解电容坏了会影响哪里

网友:
先确定尾线没有断,电源电压低不低
红外灯能亮,是一直亮,还是感应正常(黑暗环境亮,亮地方就灭)?

网友:
这是个有线网络摄像头

网友:
根本没有WiFi吧

网友:
板子内部有短路的地方   红外灯这是正常亮的  我就遇见过   你可以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A:
看ttl输出,最后一张图片坐下角四个焊点接上看一下输出是不是固件问题,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摄像头还没搞定,现象是有时候能启动固件,有时候不行,备份的固件用编程器重新刷一遍又可以启动,只要断电一次又不行了,换过一个flash还是同样的问题。到官网下了升级的固件还是一样。丢一边没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ttl输出,最后一张图片坐下角四个焊点接上看一下输出是不是固件问题,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摄像头还没搞定 ...

原件稳定性出问题了,只要不是批量的出现,换板是最廉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ttl输出,最后一张图片坐下角四个焊点接上看一下输出是不是固件问题,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摄像头还没搞定 ...

朋友ttl输出怎样看  用什么软件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朋友ttl输出怎样看  用什么软件吗?

主板上有3根线,GND  TX  RX  至于哪个焊点是GND很好找,就是TX和RX需要你自己测试,TX对地是3.3左右,RX对地是0V。还有就是你要有USB转TTL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有3根线,GND  TX  RX  至于哪个焊点是GND很好找,就是TX和RX需要你自己测试,TX对地是3.3左右,RX ...

明白了  十分感谢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