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广告屏驱动卡 求大佬指点如何连接电脑

楼主(2021-05-12):
卡前几天捡了几块广告屏,上面带了这么个驱动卡

主控sTM32F103RcT6,驱动卡上没有型号字样,串口4脚7脚接出来了,求大佬指点如何连接电脑,如何编辑屏显内容。

网友A:
换个WiFi卡 比这个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WiFi卡 比这个香

换卡不得花钱么

网友:
然鹅,有上位机么

网友:
字库卡,上淘宝搜,找长得一样的型号然后就知道品牌了,找客服要PC客户端

网友:
换成网络版的多好,不过想不花钱的话只能找这个卡的软件来安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竟然找到 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89.729c238ahed9lq&id=542767822176&ns= ...

大佬NB,我咋没相到这个方法撮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drv5.cn/sfinfo/13073.html

谢谢,己下,我这个是485的卡,我现在手头没有转485的转换器暂时试不了。

网友D:
USB转TTL直接焊到TX RX搞定

楼主:
搞定了,尼玛一家公司的控制卡还整2种上位机软件,还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转TTL直接焊到TX RX搞定

控制卡上有ttL串口,之前是电脑端软件不对,它家2种软件接口不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