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灯管买T5好还是T8好呢?

楼主(2021-05-12):
灯管买T5好还是T8好呢?
自家要用,电工说T8比较大,好看;说T5是藏光用的,太小。
网上说T5发光效率比T8好。
我不要藏光,那么买哪个好?
求推荐牌子和店铺。

电工说实体店的是杂牌居多,少有品牌的。

网友:
T5手指头粗,T8就是普通日光灯管那么粗

网友:
我建议用T8的LED灯管,效率也不低

网友:
上淘宝呀,国产的欧普,佛山照明之类,感觉还可以

网友A:
T5,反正都是贴片,无非就是那个透明壳大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T5,反正都是贴片,无非就是那个透明壳大小不一样

我查了,同牌子同型号,同样的瓦数光通量一样。就不知散热T8比T5会不会更好。

网友:
T5   T8  现在里面都是贴片LED
所以瓦数决定亮度

T5  T8  只是外壳封装不一样而已
天猫有厂商授权的店  买佛山照明  雷士  欧普等 大品牌的  基本寿命都很长

如果买杂牌的  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