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个人数据归档备份(相片,视频)最后防线,惠普磁带机试玩

楼主(2021-05-12):
磁带,80后童年的回忆,时光荏苒,记忆永存。用最原始的备份方式,记录下孩子从呱呱坠地、蹒跚学步、牙牙学语到上学成长过程的所有照片和视频。记录了家人和孩子美好时光的重要照片,以及我的整个青春。这类数据访问和修改频率极低,属于归档备份脱机存储,只要硬盘正常读取(几块移动硬盘和异地硬盘备份),这些磁带永远或者很少使用。

某宝老款全新库存磁带机 USB接口(无需SAS转接卡,不建议选二手机,以免未来无法读取数据)容量从几十G到几百G之间,售价数百元之内,做家庭个人数据数据备份,多一种介质,更加放心。HP Data Protector Express磁带备份软件,界面简单,操作方面会比移动硬盘麻烦一些。

为避免做广告之嫌,在此隐去这款磁带机型号!

网友:
又一个玩磁带的

网友A:
磁带机用来备份陈年旧照还是可以的,但是不要用于主力备份。

网友B:
求链接 我也想整一套

网友:
又一个玩磁带的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带机用来备份陈年旧照还是可以的,但是不要用于主力备份。

    如果用于主力备份,只能选择新款LOT9 磁带机售价都是数万元以上,且磁带寿命有限,成本高过于普通硬盘。家庭相片,视频通常不会非常大(摄影爱好者除外),老款磁带备份也可以胜任,也算低成本的方案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链接 我也想整一套

这些全新库存的老机子都是孤品,只能有空留意某宝。如果家庭相片,数据不是非常大的话,还是比较划算,全新库存数据磁带,20多元能买到几十G容量的,几盘下来足够用。

网友:
硬盘不好么,一般硬盘用个十几万小时没问题的...

网友C:
我也有一台,太大太重了,而且用的sas卡,最要命的是电流太大,普通的台式机电源竟然吃不消,还得接个服务器电源给他,只能放着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太大太重了,而且用的sas卡,最要命的是电流太大,普通的台式机电源竟然吃不消,还得接个服务 ...

是啊,我选USB接口,考虑到未来十年,二十年内,USB接口不会消失不见,会升级USB4.0  5.0  6.0,照样可以读取数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我选USB接口,考虑到未来十年,二十年内,USB接口不会消失不见,会升级USB4.0  5.0  6.0,照样可以 ...

这个是USB2.0接口的吧,急性子那复制速度会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USB2.0接口的吧,急性子那复制速度会受不了。

是的,之所以选择USB2.0接口,未来这些相片和视频留给孩子,他们至少有办法读取出来。这种古董机子,写入和读取的操作,放在临睡前。睡醒后,一盘磁带也搞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我选USB接口,考虑到未来十年,二十年内,USB接口不会消失不见,会升级USB4.0  5.0  6.0,照样可以 ...

接口倒不重要,插卡也能用,就是电源太麻烦,老是要外挂服务器电源,这货风扇声音又重,不能一直开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口倒不重要,插卡也能用,就是电源太麻烦,老是要外挂服务器电源,这货风扇声音又重,不能一直开着 ...

如果做冷备份,不使用时就装箱子收起来,既不耗电,也不会有噪音。防潮做好,再放个十年,二十年依然能工作。

网友E:
什么年头了。还有磁带机来备份,是怀旧嘛!现在二手硬盘500G的才几十一块,新的也就200块左右。你一个硬盘还不够你备份嘛,又好放又好保存!怕损坏的搞几个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年头了。还有磁带机来备份,是怀旧嘛!现在二手硬盘500G的才几十一块,新的也就200块左右。你一个硬盘 ...

  多一种介质多一份安全,每一种介质各有特点。硬盘做冷备份长期不通电,有可能挂了,硬盘不像磁带和光盘,可以把碟盘拿出来放到另一块硬盘中进行读取。蓝光刻录容量也不大,唯有磁带容量稍微大些。

网友:
1、清洁带 ,干燥剂
2、 lot-5 ?   到hp企业支持找找LTFS文件系统  express是精简版
3、速度感动
4、最终目的还是恢复到 硬盘 ,家用直接硬盘备份就是了

LTO 1:
 容量:100GB(200GB 使用2:1压缩比) 传输速率:15MB/s
LTO 2:
 容量:200GB(400GB 使用2:1压缩比) 传输速率:35MB/s
LTO 3:
 容量:400GB(800GB 使用2:1压缩比) 传输速率:80MB/s
LTO 4:
 容量:800GB(1600GB 使用2:1压缩比) 传输速率:120MB/s
LTO 5:
容量:1.5TB(3TB 使用2:1压缩比) 传输速率:140MB/s
LTO 6:
容量:2.5TB(6.25TB 使用2.5:1压缩比) 传输速率:160MB/s
LTO 7:
容量:6TB(15TB 使用2.5:1压缩比) 传输速率:MB/s

HPE StoreOpen Software 3.4.2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做冷备份,不使用时就装箱子收起来,既不耗电,也不会有噪音。防潮做好,再放个十年,二十年依然能工 ...

但是每次拿出来用感觉好费劲啊,又要插卡,又要加电源,还巨占地方,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每次拿出来用感觉好费劲啊,又要插卡,又要加电源,还巨占地方,烦 ...

归档备份,通常半年或1年添加一次数据就可以,没有这么高频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