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松下EZ6813电锤怎么拆

楼主(2021-05-12):
前面击锤的密封圈磨损了,外面一个密封圈能抠出来但是锤头上有一个怎么换?敲了几下也没敲出来,求助@dick_c  @shouenwang

网友A:
前面的轴承要想办法拿掉,下面有钢珠,然后就能拿掉冲击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轴承要想办法拿掉,下面有钢珠,然后就能拿掉冲击子了

轴承内侧还有钢珠吗,明天把卡簧钳磨一下在弄看看钳子头太粗进不去卡簧的孔

网友B:
会上油管不,拆机视频满满的。不会就加好友帮你下载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上油管不,拆机视频满满的。不会就加好友帮你下载个视频

我看看梯子断没断,爆照图都找不到了记得以前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上油管不,拆机视频满满的。不会就加好友帮你下载个视频

还是加你还有发个视频吧,找了几个好像都没有拆到我这个地方的,梯子太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轴承要想办法拿掉,下面有钢珠,然后就能拿掉冲击子了

果然底下4个销柱里面还有4个钢珠,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底下4个销柱里面还有4个钢珠,感谢

我拆过东成的,虽然牌子不一样,构造都差不多

网友(2021-09-21):
引用 网友B:
会上油管不,拆机视频满满的。不会就加好友帮你下载个视频

你好 可以教我装一下:松下6803冲击部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