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发烫,串电感炸机,什么原因?

楼主(2021-05-12):
一块超薄的开关电源板,插电看到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感觉主控应该没什么问题,输出电容有一个已经怀上孕了,因为总共有4个,所以把怀的直接扔了,插电试机故障依旧,仔细查看,查到电压正极反馈线路断裂,接好后故障排除,电压11.8伏。交给用户的次日又来找我,说电容那里发烫,经查又有一个电容胀破,补齐电容后,空载正常,根据变压器大小估计输出在100瓦左右,接了个35瓦的双丝摩托车灯泡,试机电容依旧发烫,这下挠头了。把四个输出电容全部拆下换成拆机的,还是发烫。咋整?试着在整流回路加了个电感,从电磁炉上拆的,一通电,砰的一声,脑瓜子又嗡嗡的了。六脚芯片短路也挂了,怎么也看不出型号。这下子彻底凉凉了。按理说低压输出端串电感,很多开关电源上都有的,怎么会炸机呢?

网友:
 一次非常成功的科学实验。

网友A:
电容发烫说明有轻微短路现象啊,找根源啊

网友:
电感位置好像出了吧

网友B:
需要好好学习下开关电源的的工作原理,开关电源分好几种电路形式,有单端的,推挽的,有正激的,有反激的,不是都需要储能电感的。而这个电源是单端反激的,是不能有电感的,破坏了电路的稳定工作条件,所以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好好学习下开关电源的的工作原理,开关电源分好几种电路形式,有单端的,推挽的,有正激的,有反激的, ...

我这个电感是滤波的,不是储能的。

网友C:
电容发烫,特别是电解电容,应该是输入了较高的交流,可以说明电源输出电压不稳,要从主控IC和反馈环路排查故障,检查IC供电是否正常,外围元件有没有虚焊或者损坏,而不是忙着直接带载

网友C:
6脚IC应该没坏,型号可能是OB226x系列,原边功率MOS肯定击穿短路了,检流电路已经烧掉,电路结构应该是单管正激辅助绕组磁复位,电容发烫可以确定输出纹波电压很高,先检查副边的那2个3脚的MOS有没有短路,复位电路相关元件有没有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发烫,特别是电解电容,应该是输入了较高的交流,可以说明电源输出电压不稳,要从主控IC和反馈环路排查 ...

空载12伏,70W负载11.8伏,万用表,示数不动,电压应该是稳的。由于此电源是PCB电压反馈线路印刷电路铜箔断裂(第四张图右下角)造成电压不稳而送修的,万用表测电压最高示数23伏。怀疑输出电容已因高压损坏,已拆除全部4只电容,换上两只拆机的(手头只有两只)带载还是发烫。估计是整流后的直流纹波太大,想用电感滤波,没想到炸机了。六脚IC已对地短路确定已坏,看不出型号没法换。

楼主:
拆下的电容和两个拆机电容,分别用15伏充电后放置十几小时后量电压10-13伏,应该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发烫说明有轻微短路现象啊,找根源啊

轻微短路?此话从何而来?如果是整流管发烫么还说得过去。

网友D:
电容发热,意味着电容的ESR增大,或者工作频率太高,波纹电流太大,电容性能差,总容量太小,就容易发热。在这种地方,对电解电容是有较高要求的,要高频低阻电容。开关电源频率越高,对电容要求也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发热,意味着电容的ESR增大,或者工作频率太高,波纹电流太大,电容性能差,总容量太小,就容易发热。 ...

听说数字电桥可以测ESR,可是我没有。只有一个没什么特殊功能的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6脚IC应该没坏,型号可能是OB226x系列,原边功率MOS肯定击穿短路了,检流电路已经烧掉,电路结构应该是单管 ...

我也认为输出 纹波很高,但没想到串电感会炸。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认为输出 纹波很高,但没想到串电感会炸。

这机,你看看有没有铭牌标示,我认为功率不小的,从输出用4个2200uf ,用了二个30A肖特基对管并联。变压器输出线二组并联。毛估估有可能输出功率要到200W左右,但为了超薄,变压器不能用的太大,只有提高开关电源频率,才可以使变压器缩小体积,那么对输出电容的要求就更高。
另外单端式的一般都不加储能电感,有加电感滤波的,都是用的兀形,即先整流滤波,再加电感及电解电容,且电感都很小,几十uH最多了,或者有续流二极管的。你的照片中,二个肖特基对管看起来象是完全并联(电路上就是4个二极管全部并联当一个用)。
你直接把一个大电感串在肖特基和变压器次级间,完全改变了整个电路性质,炸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你看看有没有铭牌标示,我认为功率不小的,从输出用4个2200uf ,用了二个30A肖特基对管并联。变压器 ...

大师果然精辟。我叫用户把盖子拍了照片过来。这是个12伏25安300瓦的机子。四只30安并联120安。虽然我知道电感量实在太大了,但没想到会引起炸机。如果采用C-L-C滤波可能 不会炸吧?今天又10块淘了个坏板子,练习下维修技术,如有困难还请指教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师果然精辟。我叫用户把盖子拍了照片过来。这是个12伏25安300瓦的机子。四只30安并联120安。虽然我知道 ...

如果原机没有采用CLC的,还是不要去去改动试了。用CLC只是对输出降低波纹好一点。但是在电感前面的电容上流过纹波电流会更大。那个电容的压力会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原机没有采用CLC的,还是不要去去改动试了。用CLC只是对输出降低波纹好一点。但是在电感前面的电容上 ...

IC型号看不清,这个板子已经放弃了。
得到个教训也是收获。
现在开始折腾刚淘来的竞成400瓦电源,
坏的嘛正好用来练手。
嘿嘿!

网友E:
改善电解电容高频特性是并联瓷片电容,原机4个电解应该是极限缩减了,你拆掉一个肯定会发热,再这个情况下并联几个104电容就可以了,串电感不论哪种方式都对电容没好处,高频单端开关电源一般不串电感.频率越低串电感对电压的稳定越好.高频就不一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善电解电容高频特性是并联瓷片电容,原机4个电解应该是极限缩减了,你拆掉一个肯定会发热,再这个情况下并联 ...

,原机4个电解应该是极限缩减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炸机时四个电容都是按要求焊好 的,当时没拍照片,后来把电容摆上拍照片,有一个极性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