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鼠标非优联接收器维修

楼主(2021-05-12):
罗技MX620鼠标使用时经常出现鼠标无响应的情况,经过判断应该是非优联接收器(nano receiver)的问题;一般罗技的鼠标接收器由于体积小,散热差,容易出现问题,一般虚焊的情况较多。
由于维修时是在台灯下面进行,光线一般,照片效果较差,大家将就看。

拆开后在放大镜台灯下面对怀疑的地方补焊

热融胶封装

封装好以后

接下页:

。。。。。。。。。。。。。。。。。。。。。。。。

楼主:
接上页:
补焊后有好转,发现有时候电脑USB接口认不到接收器,如果用手反复插拔,或改变方位又能认接收器,时好时坏,怀疑是接收器的电路板和电脑的USB口接触不好,决定对USB口进行改造

找出原来购买的USB线接头

4根导线

直接焊接好电路板和USB接头

封装好外壳

体积大小比较

维修总结: 由于原电路板部分器件虚焊,加焊后有好转,又出现和电脑USB口接触不良,改造USB口后恢复正常,由于该鼠标不是优联接收器,鼠标早已停产,货源少,只能自行维修,唯一的缺点就是改造后体积增加了,弃用原接收器外壳,由于该鼠标是台式机使用,影响不大,现在又可以愉快地上网了。
总之:罗技的接收器容易出问题,2013年我还维修了一个优联接收器,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原文地址 罗技优联接收器成功修复!

。。。。。。。。。。。。。。。。。。。。。。。。。。。。。。。。。。

网友:
我有一个不识别了是不是同样问题呢

网友:
第一个罗技鼠标MX620,年代久远的鼠标,还有几只带原装接收器放在箱子里收着。

网友:
行了,怎么修一劳永逸了。

我怎么修了三个,四年了没再出问题。

网友:
是接触不良啊

网友:
除了使用成品USB口外,还增加了散热。  正反都有散热矽胶垫、正面有个小铁片。

网友:
不止,还有USB弹片压线路板。  顶着应力还热,很容易出问题。就是为了小,支撑都省了。

网友:
技术上解决了故障,实际上不如买个新鼠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上页:
补焊后有好转,发现有时候电脑USB接口认不到接收器,如果用手反复插拔,或改变方位又能认接收器, ...

吹热了拆黑色塑料后盖就行,无损。怀疑和我的一样后背垫些美纹纸就能解决接触不良。前几天刚处理过,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4028

网友:
还没玩坏过鼠标接收器呢

网友:
功耗高了,usb口长期欠压吧

网友:
第五图明显看到usb口连接断线,这么生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