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半暴力拆小米剃须刀刀头,并和飞利浦剃须刀合体

楼主(2021-05-12):
看到小米在卖剃须刀,想着Type-C接口好充电,外加全身水冲洗方便,遂买入一只使用,结果发现刀头不是很贴面,剃须不太干净。网上到处找教程拆刀头,结果没有,都说是一次性的,不信能装上去的东西拆不开,结果半暴力把刀头拆下来了,拿飞利浦HQ系列刀头过来,结果结构不一样,装不上。不死心,又把7310的刀头拆下来比较,这个比小米的高大概不到1mm,强行装上,试机貌似能行。7130是所谓的专利双层刀头,所谓的先拔起来再剃断,我用起来总觉得拔得胡子痛,不习惯用。将就用用再说。

楼主:
7130刀头详细结构,微距拍不清楚

网友:
杂牌剃须刀真的不能买, 也许好看,也许便宜, 但是本职工作都干不好

网友:
一直在用飞利浦三刀头系列,忠实粉丝了,其他小米,大米就算了,剃须不舒服的

网友:
飞科山寨几十年都没赶上飞利浦 其他还用想啊

网友A:
用了很多年的博朗5610刀网坏了半边,某宝上买了新的刀头与刀网,装上去一试,感觉不是剪断胡子而是扯断胡子,还特么不如旧的好使,20多年前买的东西,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了很多年的博朗5610刀网坏了半边,某宝上买了新的刀头与刀网,装上去一试,感觉不是剪断胡子而是扯断胡子 ...

假货吧 我搜了一下 那些散装的模具一看就是假货

网友:
我也用的这款剃须刀 感觉还可以剃的干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假货吧 我搜了一下 那些散装的模具一看就是假货

商家说不是原厂产品,懂这意思。但一来价格并不便宜,刀头刀网一共九十块,这价格可以买个新剃须刀了,如果不讲究品牌的话。二来这价格比原厂产品也低不了多少,三来这东西的技术含量谈不上多高,稍微用心一点的山寨货也可以质量很好。
最后还是用以前的刀头配现在的刀网,正琢磨怎么把刀网换到原来的网架上呢,这货相当于是一次性的塑料铆钉固定,压根就没打算维修,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商家说不是原厂产品,懂这意思。但一来价格并不便宜,刀头刀网一共九十块,这价格可以买个新剃须刀了,如 ...

飞科大品牌 算不算用心 05年后的飞利浦低端头多垃圾 飞科至今连这都赶不上 飞利浦这些年一直往下掉 飞科都大品牌了 远销欧美亚非拉 也没碰到飞利浦的脚底板啊 估计现在连飞利浦放的屁都闻不到吧 博朗刀头算是最牛逼的了 山寨作坊用心就能做出世界最牛逼刀头?真要是这么简单的玩意 博朗还留这logo有什么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科大品牌 算不算用心 05年后的飞利浦低端头多垃圾 飞科至今连这都赶不上 飞利浦这些年一直往下掉 飞科 ...

必须承认你说得有些道理,本来就是试一试的心态买的非原厂配件,以为不会差很多,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