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交换机电源芯片炸了不知道型号了!

楼主(2021-05-12):
公司突然没网,一看交换机灯都不亮了,拆开一看电源芯片炸了,有谁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你要把电路图画出来大神们才能给你参谋参谋……这么懒的么

网友A:
一般这种供电3.3V 或者5v的  你换个电源还稳当一些

网友:
直接用12V接到PCB上试试看能不能用,能用地话就把这块电源板扔了

网友:
拆机TP-LINK SF1024 1024S SF1016 TL1226 交换机电源板3.3V4.5A   20块包邮。

网友:
公司有钱,直接买新交换机就是了,坏的正好自己拿回家研究

网友:
看印制板电源模块只有三个有效引脚,用TOP223YN应该可以间接代换

网友:
盖子肯定掉里面,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供电3.3V 或者5v的  你换个电源还稳当一些

拆了的另外一个,和这个差不多的,看了一下3.3伏的。唉,买个3.3v的电源板算了。

网友:
直接找个5V的电源加3R33搞定。

网友:
壳子比板子值钱

网友B:
估计uc3842,理理电路看

网友:
坏芯片卖给我吧

楼主(2021-06-12):
引用 网友B:
估计uc3842,理理电路看

虽然8个脚。只当3个脚用,123678脚接地,4脚接光偶,5脚接变压器

网友(2024-08-21):
刚好坏一个,我买了个3.3V2A的适配器电源,准备拆开接上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