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保养一把不常见的电扳手,麦太保SSW18LTX400

楼主(2021-05-12):
这个型号搜了一下,好像没人拆过,估计是价钱原因,销量不高。比较稀有?查了一圈几乎没什么配件,有也是非常贵。

电机是比较大的,不知道有没有虚标 真有400牛?

打开波箱 不知道那里的橡胶垫片碎了

内部还好,没有磨损的铝屑,

打击头磨损程度可以接受。

输出轴密封圈是类似羊毛垫的材质,不知道能不能买到,输出轴 轴套很容易拿下来,没太大磨损,头部几乎不晃动

清理好漂亮多了

中间弹簧内有一个铁圈活动了,可能跟那个碎掉的垫圈有关系?不知道是什么作用,用起来没什么影响

最后上油 装机

总结几个问题  硬件磨损不大,橡胶件磨损完了,更换配件几乎找不到  ,好在不影响使用。
电机转动有异响,可能是轴承 手艺欠缺,拆了电机估计就报废了。不会发视频 不知道能不能发上来:

网友:
现在的麦太保好像都是高一工机做的了

网友A:
一看这个就是用来干活赚钱的,看起来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网友:
 收藏党的佳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这个就是用来干活赚钱的,看起来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那是被淘汰前的事。

网友B:
麦太保还真不错。有个10.8的手钻和马刀锯。6年多了吧。原配电池还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麦太保还真不错。有个10.8的手钻和马刀锯。6年多了吧。原配电池还杠杠的。 ...

死贵死贵的东东,电池杠杠的是应该的,如果很快就玩完,那就收割不了银子了。

网友:
断了的那个橡胶垫片应该是打击头前面缓冲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