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40A UC3844电源打嗝维修一例

楼主(2021-05-12):
5v40A3844电源打嗝
观察电源指示灯和初级电流,初步判断,无短路,无过载。

两个光耦,一个用来调压,一个是超压保护,短路稳压光耦发光侧,无改善,短路过压光耦发光侧,电源能连续输出。
测输出电压8.6v,这是高了呀。调整可调201,有变化,范围很小。
本着宁错杀,勿放过的原则,更换可调,修复

这个图纸是借来参考的,和实物有些许差异!

网友A:
可调201是哪一个?

网友B:
会看电路图修东西真好,我个半路出家和尚想看着图修还得再练好几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会看电路图修东西真好,我个半路出家和尚想看着图修还得再练好几年 ...

必须会看图知道原理,不然第一时间在网上查到什么症状什么通病,换什么元件立马修好,但修好后还是不懂

网友:
这个电路图上的可调电阻用固定电阻代替了

网友:
玩电子垃圾十几年了,至今还是个门外汉,脑子不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调201是哪一个?

这种工业电源一般输出口有一个LED指示灯,灯旁边一个圆形的三脚可调电阻就是微调输出电压的

如果没有条件换,断电后用WD40喷一下,拧几下一般也能好

网友:
电路上确实找不到201可调。另外这个电路是用的单管正激电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必须会看图知道原理,不然第一时间在网上查到什么症状什么通病,换什么元件立马修好,但修好后还是不懂 ...

对于小白来说能修好就不错了,从不懂到懂那可比修好花的时间多的多的多了,谁都想多懂点,问题是时间精力有时候是真的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小白来说能修好就不错了,从不懂到懂那可比修好花的时间多的多的多了,谁都想多懂点,问题是时间精力 ...

我都是当娱乐来修的!

网友:
这个电路让我看懂了超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不明白了,超压保护一只稳压管就成了,两角钱的事,为什么要搞这么复杂的431电路呢? ...

就是个稳压二极管呀,触发可控硅,光耦隔离执行,

网友D:
TL431正负极直接并一个7伏左右的稳压管就能控制最高输出 电压为8伏左右,整个超压保护电路全部可以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TL431正负极直接并一个7伏左右的稳压管就能控制最高输出 电压为8伏左右,整个超压保护电路全部可以砍掉。 ...

他这个是是为了防止次级取样,反馈,431挂,光耦失效,总之,一切原因引起的电压异常升高,独立的保护,使用可控硅可以锁存。本例就是因为取样电阻下臂可调开路引起的。我记得494的是可调开路,电压降低的,所以才没有独立的过压保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调201是哪一个?

反正是图中对应的R33-35其中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这个是是为了防止次级取样,反馈,431挂,光耦失效,总之,一切原因引起的电压异常升高,独立的保护, ...

光耦单独,其余全部可砍。我单端反激改可调,基本全部用双光耦。
现在在玩竞成双管桥式400瓦电源改可调,电路还没画出来,没有现成的电路图没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