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快20岁的)傅爱牌蓄电灯复活记!

楼主(2021-05-12):
在那个农村路灯还没普及的年代,晚上出门必须要带一只手电筒。比如装大号电池的铁皮壳手电筒,如果装一节电池就只能发出比较微弱的光线,而装两节电池就会亮很多。那么稍微高级一点的就是这样的充电灯,亮度比铁皮手电筒要高多了。
最近偶然得到一只!连充电器都还有。插上电打开开关,灯亮了。然而这么多年的铅酸电池早已干涸无法蓄电。原本想着撬开电池,塞一些锂电池进去。结果这么多年的塑料也老化了,一锤敲的稀巴烂……
那就只能重新做一只电池壳了。测量了一下,刚好可以放进6组3并联电池槽。这样一来就可以放18节电池,好在旧的18650到处都是,刚好废物利用起来。用CAD画好外壳的3D模型,然后让3D打印机慢慢完成它。
最初的方案是全部并联,但是这样只有3~4.2V,相对于原本是4~6V的铅酸电池,电压低了些。灯泡不是很亮。于是就分成两组串联,结果一开灯,灯泡就烧掉了……
这样一来只能换灯泡,买一些电压更高功率更大的灯泡,就可以更亮了。于是买来几只8V8W的灯泡,果然,做这个灯具的厂家也想不到他们的灯有一天可以发出这么明亮的光吧!
聚光灯打下去,照个百米完全没有问题。
原本的充电器就是个工频变压器,峰值输出虽然有12V多,但带上负载就瞬间跌下来了。只能勉勉强强给这一组电池充电。
为了得知电池还有多少电,顺便又在手柄底下嵌入一只电压表。这样在开灯或者充电的时候,就可以显示电压,一目了然。
就这样,这只老灯复活完成了。现在村村都已经装上了明亮的LED路灯,晚上出来也再也不需要打手电筒了。那么现在的你会不会怀念小时候的晚上,提着灯笼打着手电筒,在村里走街串巷玩耍的情景呢……

网友:
现在光污染太厉害,晚上睡不好也有一定他的原因

网友A:
这个灯很让人回想起以前,都是晚上照着打牌,生活表面上越来越好了,实际上人越来越累了

网友:
这个壳子不需要自己做淘宝有专门的空的蓄电池壳子 还带盖子和接线组

你的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是充电器内置的  蓄电池还是透明的底壳 充电充到冒泡就算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灯很让人回想起以前,都是晚上照着打牌,生活表面上越来越好了,实际上人越来越累了 ...

泪目啊

网友B:
看见这个想起上高中的时候,周四晚上偷偷把充电灯拿到教室下了晚自习充上电,周五早上早早去教室收起来。中午宿舍每个人买个硬菜拿回宿舍凑一起大家吃顿好的,晚上宿舍熄灯以后拿出这个灯打牌吹牛聊天直到没电,周六中午放假四散奔逃回家。记得那时候还有给随身听供电的方块铅酸充电宝。

网友:
我家那会也有几个这东西,只不过我家的是充电变压器在里面装着的,另外还要再多一个灯,现在讲话就是营地灯之类的,在最上端,一拉出来就亮了

网友:
这个充电器可以用吗?不带保护

网友:
这灯不值的折腾,修好也是吃灰的命

网友:
因为捡到颗纽扣,所以做了套西装。

网友:
电池一致性好像不怎么样,充电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记得小时候,是用那种两节1号电池的,电池没电时,打几下,又可以亮一阵

网友:
主要是重新做了一只电池壳。重新做电池壳的工夫比这个电筒值钱。

网友:
以前没电, 夏天一家人坐院子里面尺寸, 就打开后面这个灯. 出去玩照路就打开前面的灯.

网友:
老古董,搬家的时候都扔了

网友:
最好把手柄也打印一个,不然那天提着走手柄突然咔擦一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见这个想起上高中的时候,周四晚上偷偷把充电灯拿到教室下了晚自习充上电,周五早上早早去教室收起来。中 ...

深有同感,这些岁月一去不回了。小时候总想着快点长大,长大了却是想回到小时候。

网友:
这个就有年代感了

网友:
这是2000年左右的产品,还算高级的了。

网友:
外观情怀满分,但没改LED是个败笔,普通灯泡耗电大还不够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