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P 32V开关电源维修

楼主(2021-05-12):
HP 32V 2A开关电源作为睿登可调电源前级用了2年多了,这次在正常使用中突然听到“噗”的一声响,然后就挂了。
因为之前亚克力DIY的盒子专门针对该款电源,现在在网上却买不到同型号的了,所以打开看看,因为没有多少开关电源的维修经验,初步检测如下
1,第一张图右上角的保险管烧了
2,整流桥万用表测了是好的
3,前级那两个大电容没有短路
4,开关管(图1黄色圆圈下方,点焊铁片固定着的,不好拆)三个脚之间电阻差不多都是零,看来是击穿了

5,第二张图有个二极管和金属膜电阻有烧焦痕迹,经测试二极管是好的,金属膜电阻的背后还并了一个903还是905的(丝印模糊不清)的1206电阻,测量是9K,如果是903的话,那金属膜电阻可能断开了。

请问下这个金属膜电阻和二极管是什么用途的,下一步检修怎么入手比较好?  谢谢了

网友:
拍个外壳全貌上来,我好像闲置了一个。我的是惠普的彩喷机的电源。

网友:
噗的一声~~~形象生动~~~~

猜测:这里是RCD吸收,坏RCD往往跟随坏mos管 芯片 采样电阻

网友:
如果是我,测试低压没短路后拆掉所有测量问题元件,接灯泡测300V电压,OK后再上开关管和电阻再测。

楼主:
谢过各位,准备按 531488905 老兄说的,先去找个灯泡插座来试试

网友:
搞这些直插市电的东东,,的确要有灯泡保护

网友:
噗的一声~~~

网友:
这电源确实容易坏,过去用在m8电源上,经常性的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