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积分商城用M币换购的13300电池1.48wh电池 带壳成品。拆一个

楼主(2021-05-12):
积分商城用M币换购的13300电池1.48wh电池 带壳成品。拆一个

网友A:
你那个吸嘴是怎样拆下来的?

网友:
这种存放时最好把正极或负极焊下来一个,久了过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吸嘴是怎样拆下来的?

 用牙咬啊。

网友:
你的牙比钳子还厉害吗?看看这里--
连夜拆积分商城换购的13300电池1.48wh电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4494

网友:
这样一掰就下来了,两个小时拆了将近300个

网友:
术业有专攻啊

网友:
这电池干什么用的

网友:
我也拆了一个,没经验弄得满手香精味,就算洗手了,一晚上手上都是那种淡淡的烟味。下次要用电池肯定戴手套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吸嘴是怎样拆下来的?

用钳子夹住,摇摇就下来了,没搞明白驻体积话筒是三线的,带开关的,不知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吸嘴是怎样拆下来的?

用手捏着吸嘴,左右晃着就可以无损拔下来,然后,取下硅胶挡片,使用尖嘴钳捏住里面的黄腊管,就可以全部拽出来。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电 子 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