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芯片除了可以驱动数码管,还可以用来干什么

楼主(2021-05-13):
74HC595芯片,多用来驱动数码管,除了可以驱动数码管,还可以用来干什么?

网友A:
扩展IO啊,用3个IO口扩展出N个IO来

网友:
串转并还可以级联,自己想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扩展IO啊,用3个IO口扩展出N个IO来

只能O 不能I,而且这芯片抗干扰性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能O 不能I,而且这芯片抗干扰性能。。。。。。

象595这类的被动器件,谈什么抗扰?关键在软件、硬件的搭配有完善。。

网友:
三个IO驱动1602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象595这类的被动器件,谈什么抗扰?关键在软件、硬件的搭配有完善。。

你说的对,只是 硬件软件都搭上了,成本上去了,也没太多用它的意义了,自己娱乐没问题的,最近奸商跟着瞎起哄,价格都飞上天,害惨了电子爱好者

网友D:
好像595都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对,只是 硬件软件都搭上了,成本上去了,也没太多用它的意义了,自己娱乐没问题的,最近奸商跟着 ...

所有IC都有涨。不仅是CPU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595都涨了吧?

细心点找,还是能找到1毛钱左右的

网友:
当初优信0.25买的 595
除了数码管和led,还可以用在其他很多并口访问,比如 27 28 29 系列的 eprom 或者 并口的 sram

网友:
扩展输出口可以,也可以作为串并转换,以前买的东芝产595,2毛多一个,立创的

网友E:
不用595,4 IO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用595,4 IO就可以了。

好像不行把

网友:
http://www.51hei.com/bbs/dpj-20365-1.html

最早在阿莫中有人研究,暂时没搜索到,找到转发的,看图中显示的网址就知道

这是人家在2010年的贴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hlight=2%E4%B8%AAIO

不用附加元件,就是 4个IO作传输数据,能减少4个IO。

网友:
可以,我还看过一个视频,一个人通过用手触摸1602 IO的方式驱动显示hello word:lol:

网友:
13年我买了一条直插的,打算做点阵屏,结果在淘到了一个大的广告屏后,到现在整条都在吃灰。

网友:
可以并口TFT转串口TFT 降低IO占用量。

网友(2021-06-15):
也可以用164,占用IO比595少,也比595便宜

网友:
595是串转并,反之不可以
164/165是并转串,反之也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