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怎么把联想笔记本声音变大

楼主(2021-05-13):
一直抱着支持国货的念头,结说果产品很垃圾,其他毛病不说了,请教一下怎么把笔记本声音变大,所有的设置都调到最大,声音还是小的可怜。

网友:
笔记本体积限制了,自带的喇叭肯定不会很大,所以就不要强求它能像小蜜蜂屁颠虫一样声音大了。蓝牙音箱了解下,外接功放了解下。

网友:
外接个小蓝牙音箱不就行了   笔记本那喇叭能听个啥

网友:
外放是正解!

网友:
用蓝牙耳机, 入耳式的,那个声音应该大。

网友:
联想的不行呀,我用了几个DELL和ASUS的本本,声音都挺大的,ASUS的音质会差一些,当然要看你要大到什么程度了,在环境噪声不大的地方还是可以的,跟大音箱那是不能比的

网友A:
电脑最不能买的品牌:联X(买完了就只能联想好的电脑了:价不高性奇差),神船(买完就得神一样穿梭在家和修电脑的路上了),三丧(买完就得伤心:性价比太低)

网友:
专用办公电脑,声太大会影响它人,,噪音污染,只有山上的才会大声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最不能买的品牌:联X(买完了就只能联想好的电脑了:价不高性奇差),神船(买完就得神一样穿梭在家和 ...

非常相信你的忠告,能不能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牌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相信你的忠告,能不能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牌子

自己用DELL,能用久点,我一台02年的,用到16年扔,另一台08年的现在还在用着(虽然慢点,但还能上WIN8,期间只换过SSD和加了内存,然后把屏幕背光改LED)。单位用就买ASUS,用个小几年就申请换机

网友:
联想自己都不承认它是国产牌子。

网友:
以前买过一个小平板,声音巨小,还单薄,后来把原装喇叭拆了,老人机上拆了一套喇叭组合(8喇叭),一开就像广场舞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