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整理的爱好者DIY的M8V6升级版M328V6数控电子负载的图文说明

楼主(2021-05-13):
整理的爱好者DIY的M8V6电子负载升级版M328V6数控电子负载的 使用及操作图文说明:,有曾经制作过的坛友可参考一下。先上个焊接好的正反面图:

楼主:
机械加工了个机壳,

装好机器调试校准后使用效果还是不错的
测试140瓦的图片:

内阻功能 测试0.5欧的图片:

楼主:
还有上位机:

网友:
不放一下PBC啊

楼主:
自己焊接贴片多麻烦啊,都是贴好了的,包你满意,
电池内阻测试线连接图示:

  自制的三线制电池内阻测试线:

楼主:
NMOS和温控的安装图:

网友A:
要是能拓展一下功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拓展一下功率就好了

那哪位高人指点一下NMOS功率管怎样并联?才能功率均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焊接贴片多麻烦啊,都是贴好了的,包你满意,
电池内阻测试线连接图示:

贴片焊接很简单啊!你是PBC厂家贴片的么?一次焊接过48片芯片。

网友B:
PBC 好像是他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焊接很简单啊!你是PBC厂家贴片的么?一次焊接过48片芯片。

你厉害! 是,我的是厂家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BC 好像是他的吧

是,在此高人的板子上按另一位高人的升级方案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