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黑武士问题求助大神 组装好以后发现不能调流调压

楼主(2021-05-13):
本人只是业余爱好,最近仿制了黑武士,并且画了PCB打了板子,组装好以后发现不能调流调压,恒压状态输出6v恒流状态输出1.1V,494工作电压12.3V,5V基准正常,特来求助
仿制于【新提醒】东拼西凑DIY黑武士电源板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后期调试好后,重画PCB,有兴趣的伙伴提供原文件一块玩!

网友A:
怎么都喜欢黑武士,这玩意有短路保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都喜欢黑武士,这玩意有短路保护吗?

有恒流啊

网友B:
你的D8怎么是5408,应该是肖特基啊

网友B:
我也画过一个,但没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D8怎么是5408,应该是肖特基啊

除了这个其他对不,驱动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画过一个,但没做过

你这个好复杂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好复杂啊

跟那个肖特基没关系,肖特基指示吸收电感关断尖峰的,测一下494供电 VREF 脉冲是不是都正常 这种DC-DC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画过一个,但没做过

你这个跟原版黑武士很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那个肖特基没关系,肖特基指示吸收电感关断尖峰的,测一下494供电 VREF 脉冲是不是都正常 这种DC-DC还 ...

没有示波器没法测波形,vref正常

网友:
恒牙横流,正确理解是输出低于设定电流时,恒压可调。,当等于设定电流时,电压下降为维持恒定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示波器没法测波形,vref正常

调一下电位器看看是不是限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一下电位器看看是不是限流了

大神终于回复了,两个电位器都跳过,15和16脚电压也能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一下电位器看看是不是限流了

帮忙看看图纸没问题吧,数码压缩了看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忙看看图纸没问题吧,数码压缩了看不太清楚

你对比一下我那帖子的原理图,下面有个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