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了个LM1875的板子属于什么电路?与常见GC电路不同

楼主(2021-05-13):
拆了一个1875的板子,想DIY一个功放,但与常见GC电路不同,这板子能响吗?

网友:
恭喜恭喜看起来是个好东西

网友A:
Lin和Rin接前级 具体哪边是地哪边是信号你看下背面
V+ 0 V- 接变压器整流滤波,V+对应正电源0对应地V-对应负电源,V+对0不要超过25V DC,V-对0不要超过-25V DC,即变压器输出不要超过双18V AC
SP接音箱输出

我估计楼主也不知道这板子是好是坏 建议上电后不要马上接喇叭 建议短接Rin和Lin 用万用表的直流档位测试SP的+和-直流电压是否为0 再接喇叭 以防万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和Rin接前级 具体哪边是地哪边是信号你看下背面
V+ 0 V- 接变压器整流滤波,V+对应正电源0对应地V-对应 ...

谢谢答复。这电路跟GC电路对比没几个电解,有点疑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答复。这电路跟GC电路对比没几个电解,有点疑问。

我也很好奇大S 5532附近为啥只有俩电容 别的东西呢 是不是背面还有贴片元件

网友B:
大S 5532  + 1875 非常好哦

网友C:
谢谢分享。还有一块5532,可以忽悠好多人。。。。。

网友:
1875上散热记得加绝缘垫片

网友:
按三楼的试一试

负反馈电容好像是用的泪滴型钽电容啊

5532边上的两0。1的电容应是退偶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很好奇大S 5532附近为啥只有俩电容 别的东西呢 是不是背面还有贴片元件
...

背面没有任何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S 5532  + 1875 非常好哦

这大S5532的作用貌似不是起到前级作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还有一块5532,可以忽悠好多人。。。。。

这大S5532的作用貌似不是起到前级作用啊,怎么忽悠?电路不同,不是常见的GC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大S5532的作用貌似不是起到前级作用啊,怎么忽悠?电路不同,不是常见的GC电路。 ...

GC(高潮)功放,反相输入,与普通同相输入不同,对比分析下就能确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大S5532的作用貌似不是起到前级作用啊,怎么忽悠?电路不同,不是常见的GC电路。 ...

背面拍个图 看正面 能看个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和Rin接前级 具体哪边是地哪边是信号你看下背面
V+ 0 V- 接变压器整流滤波,V+对应正电源0对应地V-对应 ...

板子是好的,就是hifiDIY论坛介绍过的电路,很少见。昨晚上电(AC1双14V的)用炮灰喇叭测试了,声音确实与GC电路有区别,低音力度要好。随后,断开5532电源,照样响,听感没啥区别。
图在下帖。

楼主:
其实就是这个电路,5532起到什么作用我是汉语文学的不懂。

上电测试,声音还行,我木耳朵听比GC好点。断开5532电源,照样响,不知道5532起什么作用。晚上装箱再测试看看。
背面的电路也没啥特别。一块很久以前从进口音响拆下的板子,只是线路与常见不同才有兴趣弄响玩玩。

楼主:
板子没底噪,也不会开机“哔哔”声,有点意思。板子耐操,接线时磕磕碰碰几次短路,最后还是整响了。

网友:
运放可能是做直流反馈用的,因为功放反馈回路取消了电解电容而使输出端零点电压有一定的漂移,从而使用了运放来保证零点电压的稳定,所以看到板上的电解电容比较少,而且运放不供电的时候功放也能工作

网友:
这就是个用运放做直流反馈,取消掉功放负反馈回路的大电容的功放电路

网友:
板上的5532好像是直流伺服电路,保证中点电位为0电压的

如果拆下或不让工作,中点电压应该会波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