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很久前装在车里的ATX电源,拆下来忘了线咋接了。谁指导一下?

楼主(2021-05-13):
很久前装在车里的ATX电源,拆下来忘了线咋接了。谁指导一下?

关键是这几个插针的用法,忘记了,谢谢。

网友:
上面不是有丝印标记吗?
要不然问问卖家?

网友:
ATX接法不是标准的么,百度就有了!

楼主:
这几个插针的用法给忘了。

网友A:
5脚插针可以不接,6脚插针MB BTN接主板开机按钮,ITX电源上电后直接触发主板开机,ITX的ACC断电后6秒钟触发主板关机,MODE短接后是另一种模式,好像是不受ACC控制,具体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脚插针可以不接,6脚插针MB BTN接主板开机按钮,ITX电源上电后直接触发主板开机,ITX的ACC断电后6秒钟触发 ...

好像是这样来着,抽空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