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ikida F4-Plus智能充电器通电无反应,请高手指教如何维修

楼主(2021-05-13):
去年从某鱼几十元买了一个智能充电器,牌子叫做“Fikida”.看外形判断,应该跟某宝卖七八十块的“LiitoKala” Lii500是一样的方案,于是就下手了。到手后体验确实一般,感觉充电总是差那么一点点才满。这都不重要,主要是没想到才几个月就over了。某天充完电,没有拔电源,第二天发现屏幕不亮了。拆开简单测了一下,插上12V电源,线路板上正负极电压为零点几。电源是正常的,不插充电器测量就是正常的12V。别的原件由于不懂就不知道怎么测了,请大神指教一下吧。谢谢!

外观:

内部:

原件高清图:

网友A:
测量下,12v输入是不是短路了。
主要测量 板子的右上角(液晶屏排线背面),右下角 2-3路供电。
估计很有可能是电容短路了。

网友(2021-11-05):
引用 网友A:
测量下,12v输入是不是短路了。
主要测量 板子的右上角(液晶屏排线背面),右下角 2-3路供电。
估计很有可 ...

用我的“烧机大法”试试。请看“烧机大法”修复FIKIDA F4多用充电器不显示故障

网友:
用我的“烧机大法”试试。请看“烧机大法”修复FIKIDA F4多用充电器不显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