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BQ391爆了

楼主(2021-05-13):
刚刚拿了4节飞狮AA电池用松下BQ391充电,充了不到1小时,突然嘭的一声,一阵轻烟,松下BQ391爆了,这一路电也跳闸了。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
现场惨不忍睹啊!!!

网友:
如果没有打雷的话,是因为理发师失恋了,
发际线平齐。
安慰,安慰一下

网友:
正面什么都没糊 看不懂了 好歹得烧一个啊

网友:
我想:是不是背面的贴片元件损坏变质了,但不足以形成断路,反倒增加了电路的电流。导致高压侧电流激增产生高温,扩大了故障面积,引发连锁反应。

网友A:
原件面看不出有爆的。跳闸了更像是有东西掉了直接短路220V端,楼主那个活动插头的接触片好像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件面看不出有爆的。跳闸了更像是有东西掉了直接短路220V端,楼主那个活动插头的接触片好像没了。 ...

两块接触片都在,我看过了。
充电1小时左右突然爆的。

网友:
铜箔都烧没了一段,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网友:
认真看了一下,充电器主板被漏液腐蚀过。

网友B:
看来是国吹电池漏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国吹电池漏液了

国吹被删掉

网友(2022-07-25):
应该是漏液引起的瞬时短路,注意看PCB正面的右边铜片和下面的黑框,模糊了。PCB背面左边,漏液一直往下流,走线已经都腐蚀了一长条。

网友:
松下的充电器充不了飞狮的,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一起的 松下电池 小米电池都满电了 灭灯了,飞狮不灭,然后我估计是放的太狠 要多充一会,然后在多充一会摸电池 发热巨大 ,当时以为正常的,其实已经不正常了,又放了一会,灯显示故障了 ,一直闪烁充电器是BQ-cc63 ,就这个月中的事情,图片也发在某几个问题下了,没想到今天又看见了,下次我拿 那个三洋的小充电器试一下

网友:
筋膜枪16,自热甲鱼饭

网友C:
高压部分基本全炸没了,覆铜板的走线也炸飞了一段,日系充电器常见的贴片小功率开关IC不见了,正面光耦也开裂,高压部分应该是全完蛋了,修复难度巨大,看看能不能改外部电源输入低压直流来进行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部分基本全炸没了,覆铜板的走线也炸飞了一段,日系充电器常见的贴片小功率开关IC不见了,正面光耦也开 ...

技术加持的人第一反应就是修,为毛?因为有救死扶伤的责任感加持。其实普罗大众的正常反应就是,炸成这样的低值玩意扔了再买一个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