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白菜T12又添新丁

楼主(2021-05-13):
手里有台白菜白光,虽然是满功率的,用着也很顺手,基本上是7、8秒化锡,但没有温度显示,略有遗憾。最近看坛友在做活动,价格也不高,符合白菜的要求,
下单淘回家。正好可以改变我那没有温度显示白菜白光的现状,提升一下档次。
这款54X-T12白菜白光控制板,属于变形金刚类型的。可以根据电源及外壳的空间情况,最多分割成三部分,方便组装。这个控制板据说是新版的前一个版本,和新版的功能上差别不大。

翻出来个电源,看外观、掂份量,对参数。第一印象很好。

这款电源虽然只有2.5A,无让白光法满功率输出,但体积不大,携带更方便一点,日常线路板是应付得来的。
下面看看电源的细节:
用的是品字接口:

输出线挺粗的:

关键是,这款电源还是无损拆卸型,只有两颗螺丝固定,比四颗螺丝的内部空间占用更小。应该是DIY的最爱啦:

旋出螺丝,去掉外壳,线路板及元件的做工也是不错的:

这是焊掉拼字插座和输出线后的空间情况,接地线暂时没有动。插座焊孔居然采用了空心铆钉,看来细节上还是很注意的。

看这空间情况,T12控制板是很难无损安装的,将其分成控制板、编码器、手柄插座三部分,分开安装还是比较理想的:

数显部分及电源开关放置在正面,电源插座采用8字插座,以增大可利用空间,有利于数显部分的安装。拨码开关及烙铁插座安装在侧面,但感觉空间还是不太够,后面将滤波电容位置进行了微调:

首先从电源插座开始,先制作电源插座的匹配块。匹配块的作用有两个:1是填充8字插座与原电源外壳之间的空隙,起到美化的作用;2是紧固8字插座,方便电源线的插拔。
找一块与品字插座大小一样、厚度差不多的板材,按照两种电源插座的外形尺寸,把标线划好:

然后加工,再根据两种插座的固定卡槽的位置,在匹配块的侧面将固定卡槽加工出来:

匹配块加工完成后,紧接着是对外壳的加工。
根据T12控制板、编码器、手柄插座对应开关电源内部空间的位置,在外壳上开孔。手柄插座的孔开成类椭圆形的,方便手柄插座螺丝的紧固。

因为内部空间的限制,手柄插座与线路板需要分离,重新布局,将线路板焊回控制板,成L型。

各部分加工完成,进入组装阶段。根据8字插座固定脚的位置,在开关电源板上打孔,将电源插座固定到开关电源板上。按照各部件的电气需求,选择合适的连接线,去皮、上锡、焊接。将T12控制板嵌入外壳,打胶固定,编码器、手柄插座利用螺丝固定到外壳上。

大功告成,通电测试,一切正常,基本8~10秒左右化锡。最后剩个方形的输出孔,懒得加工堵片了,用个贴纸一贴了之。

谢谢观赏!

网友A:
你把品字口换了没有地线了,开关电源感应电这么厉害,不好吧?

网友B:
白光板哪里买到,可否私信下我去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品字口换了没有地线了,开关电源感应电这么厉害,不好吧?

改之前也考虑接地问题了,空间实在是有限。综合使用情况,等需要时再加吧。

网友C:
白光板哪里买?谢谢

网友D:
做工好的电源,一般都可以让输出足额外,还有额外输出,我手上12V2A的电源,基本都能输出到2.5a,所以说2.5A的3A应该没问题,而且。。白光板子也只有加热时才会足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光板哪里买到,可否私信下我去看看,谢谢

交易区搜素一下54X就可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光板哪里买?谢谢

交易区搜素一下54X就可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好的电源,一般都可以让输出足额外,还有额外输出,我手上12V2A的电源,基本都能输出到2.5a,所以说2.5 ...

这余量用在白光上正好。只要那短暂的一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光板哪里买到,可否私信下我去看看,谢谢

54X品牌很好用

网友E:
控制板  多少钱 入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制板  多少钱 入手的

字数补丁 23

网友E:
看了下  带运费要27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下  带运费要27

坛友免运费的

网友F:
大佬瞅瞅这个电源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佬瞅瞅这个电源能用不。。。。。。

好用的不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佬瞅瞅这个电源能用不。。。。。。

你这个太浪费了吧

网友:
咋浪费了?

网友G:
关键是手柄在哪里买的,控制板在哪里买的!电源到处有的!

网友(2022-06-05):
引用 网友G:
关键是手柄在哪里买的,控制板在哪里买的!电源到处有的!

某宝有原装全新T12手柄,大概70多吧,或者国产仿品十几块钱,也是全新的。控制板在上面已经有人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