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求助】电池漏液腐蚀的三针双历石英机芯型号

楼主(2021-05-13):
电池漏液腐蚀的双历石英表,准备直接换个机芯。淘宝上比对了很久,没能找到。有谁能告知机芯型号?感谢

网友:
夹板上面没有型号吗

网友:
同批次的机芯肯定是难以找到,也不会有出售的了。只能是找相同参数的并且指针还能通用的机芯。

网友:
大小差不多改装一下就行了,日历功能可有可无

网友:
换个表不好吗

网友:
防水不行啊

网友:
以前换过一个6针的!不知你的合不合!miyota os60

网友:
抱歉!看错以为6针!前帖请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