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怎么给蓝牙功放增加音量控制

楼主(2021-05-13):
手里的蓝牙功放板,想利用起来改造几个蓝牙音箱,带插U盘和tf卡功能,喇叭有5瓦输出,本人大菜鸟请问大神怎么给蓝牙功放增加音量控制,有什么思路?

网友:
这不是有按键吗,   不能控制音量吗, 一般都可以控制的.

网友:
好像短按上一曲下一曲,长按音量的!

网友:
长按~+键即可。

网友A:
断开输出到喇叭的,串接可调功放模块,找个地方取电就好

网友:
不是有那种调音量的旋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输出到喇叭的,串接可调功放模块,找个地方取电就好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