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利德UT89X万用表芯片坏了,哪位大神可以给提取个程序吗?

楼主(2021-05-13):
万用表牛屎芯坏了,上淘宝有芯片但是需要刷程序,求各位大神们可以给提取个程序吗?还有是需要怎么刷,详细告知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这也太冲动了……
优利德有免费(自付邮费)修理服务的。

网友:
直接返厂维修,可能还是免费的。

网友:
我的天宇T21D好像和你的同一个方案,不过不会刷程序

网友:
光写程序没用的,还需要校准,每个表的数据都一样的

网友:
白白浪费1个万用表了,牛屎不能乱来的

网友:
铲得好干净,练练手也好。

楼主:
唉,也不知道是电池短路烧坏的还是电池漏液坏的,反正坏了后电池仓里全是腐蚀物,电池仓都烧变形,之前开机可以显示,换挡也可以换,但是什么都不能测量

网友:
再封一堆屎,返厂

网友(2021-06-17):
引用 网友A:
这也太冲动了……
优利德有免费(自付邮费)修理服务的。

优利德的售后服务出名的好,返厂维修只出运费就行

网友:
返厂会给你换一台新的哦,只须付运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