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16v充电器可以改成16.8的吗

楼主(2021-05-13):
用来给手电钻充电这是卖家的图我还没买

楼主:
来个大佬告诉我

网友:
如果次级稳压用431的话比较好改,只要调整R脚下拉电阻得到需要的输出电压,然后再用358运放搭个恒流转灯电路即可

网友:
这是电源适配器不是充电器,两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网友:
这个没有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