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山寨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1-05-13):
  我姐给一个山寨48V/20A充电器,说是在那种修车店买的,拆开一看,挺山寨的。
外壳应该是那种再生料
2016年生产的

里面做工一般,变压器好小
3842的方案
358比较器
功率管
用了两个431,少见
元件脚都不剪
还是牌子货好,做工过得去,山寨不值得啦。

网友:
电动机充电器

楼主:
改了,看来老了,字都打错

网友A:
这种翻新充电器就是引起火灾的罪魁祸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翻新充电器就是引起火灾的罪魁祸首了

做工挺差的

网友B:
这种变压器还是铝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变压器还是铝线的!

可能是吧,将就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