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笔记本电脑怎么从南桥引出PCIE接口?

楼主(2021-05-13):
旧笔记本电脑怎么从南桥引出PCIE接口,硬盘速度太慢,打算上NVME协议的固态硬盘,问题是没有接口怎么办?

网友A:
拆独立显卡飞线最好,其次是无线网卡,最后考虑板载的网卡/声卡等pcie外设

网友A:
老笔记本上SATA固态就可以了,没必要用pcie nvme固态,因为CPU和PCH的性能限制,不能完全发挥nvme的性能,对运行速度没有改善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即使飞线出来,也达不到速率要求的

网友B:
楼主问过BIOS支持NVME启动吗

网友C:
旧笔记本上sata固态或msata固态,速度提升已经不错了,没必要上nvme,主要是不一定支持,硬改太麻烦,也不一定成功,弄不好把本子改废,就得不偿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过BIOS支持NVME启动吗

问过,它说用U盘装Clover就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独立显卡飞线最好,其次是无线网卡,最后考虑板载的网卡/声卡等pcie外设 ...

没独立显卡,集显,无线网卡试过PCIE X1 只有500MB/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笔记本上SATA固态就可以了,没必要用pcie nvme固态,因为CPU和PCH的性能限制,不能完全发挥nvme的性能, ...

现在的问题是硬盘太慢,CPU开个软件都没有100%,大部分时间都是等硬盘反应,只要SATA协议都达不到要求,必须上NVME才能突破2000MB/S,我的笔记本PCIE是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旧笔记本上sata固态或msata固态,速度提升已经不错了,没必要上nvme,主要是不一定支持,硬改太麻烦,也不 ...

笔记本用了10年都不坏,正在找理由,找方法,执行力,说服自己

网友:
有这能力堪称神级人才

网友:
换个SATA的SSD就行了/老机子还想起飞?

网友:
单纯的没事找事,,,,,,,你**的有能力????能不能认清自己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