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很老的3DGA6前级+5G37后级带降压整流滤波音量调节功放板

楼主(2021-05-13):
变压器是双6V的,电容电阻都是很老的那种,但是功能正常,PCB板是纤维板还有飞线,铜箔走线简单粗暴,据说5G37是早期国产镀金的功放块,散热的两翼是金黄色的,据说镀金还比较后,网上都说这功放较娇贵、容易坏,我试了下,带载能力还可以,发热也不大,底噪还是有的,不能和现在的功放比,音量不要太大也不会失真,底噪可以把音量电位器调最小来降低,但是声音较闷一些,调高些声音较明亮,底噪也会变大。线材是那种里面夹着线绒层那种,很少见,其中有一个并联在4、5脚的像是电容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器件,上面标着150-I

网友A:
是个老东西,3,40年了

网友B:
这已经是八十年代的产品了,很先进了。
那个150-I是150P的瓷管电容,高频性能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个老东西,3,40年了

据说是国产镀金的,网上说容易坏,功率才3w,试了一下,声音也不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已经是八十年代的产品了,很先进了。
那个150-I是150P的瓷管电容,高频性能很好的 ...

我就是也不像电阻啊,万用表不在身边,没法测,150p也太小了吧,上次见到千层糕也不知道是什么器件,谢谢了

网友C:
那么古老的元器件大开眼界了:Strive:

网友D:
古董级的功放块,早期国产功放集成块,性能与现在的功放块没法比的。

网友E:
谢谢分享。这工艺,比现在业余选手的还要差。。。。。

网友:
难得淘到的老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古老的元器件大开眼界了

5G37据说要在很老的电视上有,据说散热镀金还比较厚,照片上拍不出来,拆散热要焊下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古董级的功放块,早期国产功放集成块,性能与现在的功放块没法比的。

在那个年代应该还是很不错了,而且还是国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这工艺,比现在业余选手的还要差。。。。。

焊点还是很亮的,至少这个的pcb走线还是横平竖直的

楼主:
50块钱买来玩的

网友F:
这散热片还得是镂空的才能安装上去,有点复杂啊,不像别的IC,一块硬币大小的铝合金片片就可以充数

网友G:
这类老古董,收藏价值比使用价值高!

网友H:
我装的第一块集成电路功放板就是用的5G37,是在1982年,芯片是在云南省电子器材公司门市买的,电源买了个工业用的线间变压器50W,那时刚有橡皮边喇叭但我是学生买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5G37据说要在很老的电视上有,据说散热镀金还比较厚,照片上拍不出来,拆散热要焊下功放 ...

改革开放前的东西,国内完全自己摸索仿造的芯片,后来一开放进口就在市场上消失了,因为质量和价格都完全无法和进口的进行竞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散热片还得是镂空的才能安装上去,有点复杂啊,不像别的IC,一块硬币大小的铝合金片片就可以充数 ...

可能做成单列的散热效果不好,那时候材料的导热性也不如现在,不然还镀金那么奢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类老古董,收藏价值比使用价值高!

试了下,声音还可以,就是交流声有点大,也不怎么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装的第一块集成电路功放板就是用的5G37,是在1982年,芯片是在云南省电子器材公司门市买的,电源买了个工 ...

这种功放的外围电路也比较简单,我是第一次见,还是你见多识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