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开卡前RDT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1-05-13):
RDT在开卡前应该是起到检测坏块,方便在开卡时屏蔽这些坏块,提高硬盘读写性能的作用。
那么我想问下:跑RDT前红框内标识的选项是否还有选择的意义?

如图所示,0就是参考原厂坏块?那么在跑RDT时默认这些原厂坏块就不进行读写测试了?1就是全部块都测试一遍?3是指上一次RDT标记的坏块不进行测试?如果选择3会将这些RDT检测结果覆盖之前RDT坏块标记还是跟上一次坏块标记叠加?

还有就是最后开卡,好像大家一般都选择3,那这样是不是原厂坏块就一并开出来了?只屏蔽了RDT检测的坏块。
小白第一次尝试,翻了很多帖子觉得都没有解答,希望大佬指点迷津。

楼主:
啊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使用测试架清空闪存,RDT的坏块信息和原厂坏块信息是不是也被清除了

网友:
测试架清空不了原厂坏块信息

楼主:
还有各位跑圈一般用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urwtest    h2testw

感谢大佬,半天下来都没啥人回啊

网友B:
RDT有教程帖子 自己去翻翻/正经颗粒开卡只要选1或者2就可以了

网友(2022-03-25):
引用 网友B:
RDT有教程帖子 自己去翻翻/正经颗粒开卡只要选1或者2就可以了

没找到过 大佬能贴下连接吗

网友(2022-09-10):
没找到过 大佬能贴下连接吗

网友(2024-03-02):
check rdt什么意思要不要勾选

网友C(2024-10-13):
同问那个cheek要不要选

网友:
楼主说的那个解释全是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那个cheek要不要选

没有RDT信息选那个开卡会报错,我一般是跑完RDT选3开卡时会勾上“check RDT”。

我也是新手,可能说的不对哈!

网友(2024-12-16):
这个提问挺好的,支持一下

网友:
学习中

等大神解惑